[技术讨论] SPI 从机时钟问题

楼主(2022-02-21):
用cubemx配置从机spi,时钟选择显示为灰色的不可更改,固定为8M,这里的含义是最大的接收速度是8M?有没有人做过相关方面的研究,让人迷惑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就这么高,不过还是以实际测试位置,可以批量测试下看看。

网友:
从SPI没有时钟速度,由主机决定,只有支持的最高速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