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ST自己的烧录软件有没有计算ID密码和空闲区填充功能?

楼主(2022-02-21):
想将用不到的FLASH区域,填充成随机数, 然后把唯一ID的密码放在这片随即区域的制定位置.
也就是使用烧录软件下载的时候, 先读取IC的唯一ID,计算一个密码, 然后放在HEX文件空白地址的指定位置, 剩余位置全部填充随机数. 最后下载.
这个功能有啥烧录软件可以实现嘛?

网友A:
自己做就行。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CRC计算值做比较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737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做就行。

成功实现MDK自动生成hex文件的crc值并附加到hex文件末尾(bin也支持),然后跟STM32的硬件 ...

之前自己做过类似的, 其实就是懒得折腾, 想用现成的.
密码放在末尾太容易识别, 要放在一堆随机数里面, 就很难被发现了.
是不是ST官方也没有这工具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自己做过类似的, 其实就是懒得折腾, 想用现成的.
密码放在末尾太容易识别, 要放在一堆随机数里面,  ...

我的那个例子是放在末尾了,你可以随意设置的,我只是给你展示了下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