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CLEO-H743ZI] rl-flash,能够挂载和写入文件,但是读取会死机,往那个方面查找

楼主(2022-02-21):
板子是自制h743vi,没有sdram,sd卡存储
能够正常挂载,能够执行写操作,能够列出目录
但是只要执行文件读fread和fgets,都会导致死机,led闪烁任务也停止了

网友:
意思是“没有sdram,有sd卡存储?”

移植我这个试试,注意Cache配置。

基于STM32H7的RTX5+RL-USB+R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综合模板发布,含MDK AC5和AC6,升级至V1.1(2021-03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4012

楼主:
就是移植的这个例子,用的ac6工程
现在是读取文件系统的信息和目录都正常,读文件不行
读取目录正常是否可以认定底层所有通信都完善了?读取文件的缓冲区是否需要特殊的cache区域定义
对于h7的cache了解很少,很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移植的这个例子,用的ac6工程
现在是读取文件系统的信息和目录都正常,读文件不行
读取目录正常是否 ...

发下你自己设计的SD卡接线原理图,然后分享你的工程到百度云,我看下。

楼主:
sd卡使用的是pc8-12,pd2,卡检测硬件使用的pa8,但是实际程序中没用到
程序,我还在改,有点乱,没有理清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