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atFs] Fatfa遇到个很奇怪的读取问题

楼主(2022-02-21):
读超过512字节,存字节的位置就变。
用stm32cubemx生成,单片机 stm32f750vb
系统 FreeRtos
文件系统 Fatfs
是不是有哪里设置错误?

网友A:
超过512字节有DMA对齐问题,是不是没有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超过512字节有DMA对齐问题,是不是没有处理。

确实是字节对齐问题。数组是定义在结构体里的,没有考虑到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实是字节对齐问题。数组是定义在结构体里的,没有考虑到

有DMA的地方,就有对齐问题。

网友(2022-04-23):
结构体定义的时候,最好对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