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关于双网卡硬件设置

楼主(2022-02-21):
目前仅用两个网口,原理图上dm9k只用了FMC_D0-D15,将代码中没用到的引脚注释,并且将FMC宽度改为16位,再去把已注释的FMC_D16-D31引脚当作普通IO使用,请问这样应该没问题吧,或者还需要更改那些设置?

网友A:
修改为16位宽的话,注意FMC总线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修改为16位宽的话,注意FMC总线地址。

硬汉哥,您好!请问您说的是这里吗?然后想请教具体注意事项是什么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您好!请问您说的是这里吗?然后想请教具体注意事项是什么呢?

好像图或代码没贴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图或代码没贴上。

这些?

网友B:
还需要修改 NET_REG_ADDR 和 NET_REG_DATA
比如占用的是A18地址,这两个参数修改为如下
#define   NET_REG_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int16_t *) 0x60000000))
#define   NET_REG_DAT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int16_t *) 0x60080000))  //这个与FMC_A18有关

网友A:
是不是昨天晚上一起讨论交流的网友,注意下FMC地址就行,也就是我楼上网友贴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昨天晚上一起讨论交流的网友,注意下FMC地址就行,也就是我楼上网友贴的。

是的,哦哦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需要修改 NET_REG_ADDR 和 NET_REG_DATA
比如占用的是A18地址,这两个参数修改为如下
#define   NET ...

好的,如果DM9000的CMD接的是A0就应该可以不修改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如果DM9000的CMD接的是A0就应该可以不修改吧

注意NET_REG_DATA中FMC_A0的偏移

8bit带宽,无需偏移
16bit带宽,偏移1个bit。
32bit带宽,偏移2个bi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注意NET_REG_DATA中FMC_A0的偏移

8bit带宽,无需偏移

哦哦好的,这几天在V7开发板上测试还是正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