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T-TOOL怎么连接上位机

楼主(2022-02-22):
我打开上位机将H7-TOOL使用usb连接到电脑后上位机没有反应。

网友A:
升级TOOL固件到2.1.3, 你的TOOL估计还是老版本固件。2.X是免驱的,即插即用。

此贴有详细说明,搞不了的话,加我QQ:512464265帮你升级

H7-TOOL全新2.x固件升级说明(2022-02-1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56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级TOOL固件到2.1.3, 你的TOOL估计还是老版本固件。2.X是免驱的,即插即用。

此贴有详细说明,搞不了的 ...

好的 ,我先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