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临界段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22-02-22):
#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

//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
#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5

#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        (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<< (8 - configPRIO_BITS) )        /* 240 */

#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(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<< (8 - configPRIO_BITS) ) /* 80 */

调用了 FreeRTOS 的关中断后,所有优先级数值大于等于 80 的中断都会被关闭。优先级数值
小于 80 的中断不会被关闭,对寄存器 basepri 寄存器赋值 0, 那么被关闭的中断会被打开。

我的问题是抢占优先级是0-15,怎么会有大于80的优先级,临界区屏蔽的中断到底和哪个宏定义有关。

网友A:
这么算有点乱,理解本质,以STM32为例,仅使用8bit定义的高4bit。

4bit数据能表达0-15个数值。
NVIC的抢占配置API都帮我计算好了,只有就是高4bit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算有点乱,理解本质,以STM32为例,仅使用8bit定义的高4bit。

4bit数据能表达0-15个数值。

#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(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<< (8 - configPRIO_BITS) ) /* 80 */

那这个宏定义屏蔽的是大于80的中断吗?那这样临界段就没意义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(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 ...

不是,看来你的稍微补充点NVIC的基础了

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是实际的优先级数值,而我们说的NVIC里面的抢占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配置是仅考虑高4bit即可,因为我们调用NVIC配的时候已经帮我们配置好了。

第12章 FreeRTOS中断优先级配置(重要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id=2109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(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 ...

5、#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       80
这个数值是赋值给寄存器basepri使用的,也就是80  对应抢占优先级5,那就是屏蔽中断优先级大于5的,对于basepri就是屏蔽大于80的。这样理解对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,看来你的稍微补充点NVIC的基础了

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是实际的优先级数值, ...

明白了,多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