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串口的数据怎么找啊

楼主(2022-02-22):
大佬们,我想问一下从串口输入的数据存在了哪里,要想继续用应该去哪里找,就比如从串口输入了123在哪里能找到啊?

网友A:
没看懂。串口输入? 设备给串口还是串口给设备?
串口数据是串口接收到数据,从数据里面找123?

网友:
我猜在接收寄存器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。串口输入? 设备给串口还是串口给设备?
串口数据是串口接收到数据,从数据里面找123?

设备给串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。串口输入? 设备给串口还是串口给设备?
串口数据是串口接收到数据,从数据里面找123?

串口接收到了一组数据

楼主:
串口

在串口助手上输ledon然后让单片机灯亮,这程序怎么写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串口助手上输ledon然后让单片机灯亮,这程序怎么写啊

简单些,接收数据后逐一比较字符ledon是否满足即可。再简单些,先做个输入字符 l 就可以识别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串口接收到了一组数据

HAL_UART_Receive_DMA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8_t *pData, uint16_t Size)

pData 是定义的接收缓存,接收的串口数据存放在这个内存当中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串口助手上输ledon然后让单片机灯亮,这程序怎么写啊

用HAL库的吗? V7 我有例程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d=108553&extra=

这个是接收到什么数据就打印原样的数据出来

你要实现输入 ledon 点亮 LED 的话

strstr 函数 需要包含 头文件 #include <string.h>

使用 if(strstr((char *)pData, "ledon") != NULL)   LED = 1;

如果不允许输入多余的字符串 可以使用 strncm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