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拔插usb口导致单片机3.3v产生一个小震荡,有谁遇到这种情况,应该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2-02-22):
拔插usb口导致单片机3.3v产生一个小震荡,有谁遇到这种情况,应该怎么处理?有没有可能导致sd卡挂载异常呢?

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震荡期间,导致SD卡挂载异常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震荡期间,导致SD卡挂载异常?

新建文件夹出现这种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意思是震荡期间,导致SD卡挂载异常?

我开机已经挂载好sd卡,后面拔插usb,然后读写就异常了,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引起的,代码方面感觉都是库好像也没啥问题,大多数读写都正常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开机已经挂载好sd卡,后面拔插usb,然后读写就异常了,我猜测是这个原因引起的,代码方面感觉都是库好 ...

我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你试试你的板子提供2-3A的外置供电电源是否还有类似问题。

我之前的问题是,如果供电不足插拔USB会影响SDIO设备挂载,发现读取文件失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好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你试试你的板子提供2-3A的外置供电电源是否还有类似问题。

我之前的问题是, ...

我现在是电池供电,拔插usb的时候会在3.3v那里出现一个震荡,最低到1v,但是持续时间100ns而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现在是电池供电,拔插usb的时候会在3.3v那里出现一个震荡,最低到1v,但是持续时间100ns而已

那不清楚了。

楼主:
就这种波形

网友B:
ns级别的波形,需要接地弹簧测试, 这个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感应波形, 不一定真实存在,
即使这个波形存在, 只要不是持续的, 也不一定就是影响其他设备的原因, 也可能是软件部分有问题.
具体的问题,恐怕要贴电路图才好分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s级别的波形,需要接地弹簧测试, 这个可能是示波器探头的感应波形, 不一定真实存在,
即使这个波形存在,  ...

因为现象是偶发的,所以我怀疑是这个引起的,大多数情况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