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LTDC刷屏有”撕裂”线条,请教

楼主(2022-02-22):
刚开始学习LTDC驱动液晶屏,没有使用DMA2D,使用的片内AXI内存作为显存,L8的颜色格式。写了一个500ms刷一次的函数,但是屏幕看到有“撕裂”的线条。
我理解,如果说是LTDC和程序在访问显存时有冲突,应该只是500ms程序访问显存时才存在冲突,这之后,应该只有LTDC访问显存,有撕裂线条的刷屏效果应该很快就消失才对,但实际上要等第二帧出现时,屏幕显示内容才更新。请教

const display_dev_def display_dev[7] =

网友:
简单省事些,关闭AXI的Cache试试,读写Cache都关闭了测试下。先排除Cache问题。

LTDC读取AXI显存和CPU操作AXI都是主控,所以要解决数据一致性问题。

楼主:
谢谢,MPU_Config中关闭Cache解决问题了。

网友:
关掉cache。刷新率,好像比cpu搬运还慢

网友:
开启cache,并开启强制透写后,这个问题也能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