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ps gprs和加速度传感器做一个防车辆侧翻

楼主(2022-02-22):
我打算用gps gprs和加速度传感器做一个防车辆侧翻的设计,请问如何设计传感器角度的一个阈值,然后当角度超过这个阈值时,gps数据自动将位置通过gprs发送给手机?请求大神指导一下,这一步骤的代码不知如何写。

网友A:
你这个需求难点在怎么判断测量侧翻;其他的都是小事。正常车辆运动,角度也会有一些偏差,传感器本身也会有一些抖动或者偏移。你可以做一个前向差分来判断,或者去掉自身的抖动和正常运行中导致的抖动后设一个阈值来判断。

网友B:
以6050为例,移植DMP库就行,测量角度效果就好很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6050为例,移植DMP库就行,测量角度效果就好很多了。

请问如何让角度超过阈值以后通过GPRS自动将GPS数据发送到手机短信上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个需求难点在怎么判断测量侧翻;其他的都是小事。正常车辆运动,角度也会有一些偏差,传感器本身也会有 ...

好的,那请问如何让角度超过阈值以后通过GPRS自动将GPS数据发送到手机短信上呢

网友:
可以开个任务检测刚体横滚角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快慢,阈值你可以用实验得出,找个合适的实验设备和环境。再开个任务阻塞等待,发现侧翻就发送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如何让角度超过阈值以后通过GPRS自动将GPS数据发送到手机短信上呢

有短信模块

网友(2024-03-13):
楼主项目做了么?我想参考一下,有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