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100个珠子的算盘采用几进制表示值范围最大?

楼主(2022-02-22):
total = 100

for i in range(2,11):
    j = i
    sum = i
    while j < total:
        j += i
        sum *= i
    print(i, "---", sum)

02 --- 1125899906842624
03 --- 16677181699666569
04 --- 1125899906842624
05 --- 95367431640625
06 --- 16926659444736
07 --- 4747561509943
08 --- 549755813888
09 --- 282429536481
10 --- 10000000000

楼主:
复核了下代码,有问题修正下:
total = 100

for i in range(2,11):
    j = i
    sum = i
    while j <= (total - i):
        j += i
        sum *= i
    print("%02d"%i, "---", sum)

02 --- 1125899906842624
03 --- 5559060566555523
04 --- 1125899906842624
05 --- 95367431640625
06 --- 2821109907456
07 --- 678223072849
08 --- 68719476736
09 --- 31381059609
10 --- 10000000000

网友(2022-11-16):
最大那个大概就是 e进制

网友A:
算法有问题,二进制,每个位置应该是1个珠子,三进制2颗珠子,以此类推。 计算机要用128bit变量做累计,否则溢出,结果无意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算法有问题,二进制,每个位置应该是1个珠子,三进制2颗珠子,以此类推。 计算机要用128bit变量做累计,否 ...

有理。我修正一下:
[Python] 纯文本查看 复制代码
total_unit = 100

for i in range(1, 19): # N进制每个位需要N-1个单元
    unit_used = i
    max_val = i
    while (unit_used + i) <= total_unit:
        max_val *= (i + 1)  # 左移乘以进制
        max_val += i        # 加上个位最大值
        unit_used += i
    if i != 9:
        print("%02d"%(i + 1), "---", "0x%X" % max_val) # 十六进制
    else:
        print("%02d"%(i + 1), "---", max_val) # 十进制

02 --- 0xFFFFFFFFFFFFFFFFFFFFFFFFF
03 --- 0x980553F0DB2FD09DE3C8
04 --- 0x3FFFFFFFFFFFFFFFF
05 --- 0x422CA8B0A00A424
06 --- 0xCFD41B90FFFFF
07 --- 0x1E39A5057D80
08 --- 0x3FFFFFFFFFF
09 --- 0x41C21CB8E0
10 --- 99999999999
11 --- 0x609FDB0D8
12 --- 0x1338BFFFF
13 --- 0x309F1020
14 --- 0x6487B7F
15 --- 0xA2F1B6E
16 --- 0xFFFFFF
17 --- 0x1704F60
18 --- 0x1CD51F
19 --- 0x25C842

楼主:
不过,实际算盘似乎不是这样的。中国的是二五算盘,可以表示十六以内。
有十进制的算盘,是十颗算珠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