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中根域的含义

楼主(2022-02-23):
ARM Compiler toolchain Using the Linker Version 5.0

指的是加载域和执行域地址相同区域,程序入口必须在根域中,特别是IDE封装起来的一些文件和函数,比如Flash中的数据复制到RAM里的函数。

网友A(2024-04-11):
这里说的“比如Flash中的数据复制到RAM里的函数” 在MDK中是指__main吗?或者是当一部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说的“比如Flash中的数据复制到RAM里的函数” 在MDK中是指__main吗?或者是当一部分?

对,就是指的__main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对,就是指的__main

好的谢谢大佬的回答,我还有些疑问就是:1.分散加载是否只是针对于那些可以映射到内存的flash或RAM才能生效?2.如果是这样,我想把程序烧写到外部QSPI falsh,那么如果一开始拿到一片空白的单片机,里面有没有”映射“这一步操作,那么这个“首次使用”的分散加载是否是“错误”的?还是说开发环境会帮我们把映射这一步先运行起来再烧写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的谢谢大佬的回答,我还有些疑问就是:1.分散加载是否只是针对于那些可以映射到内存的flash或RAM才能生 ...

这个还需要外部Flash的下载算法支持,剩下就跟你使用内部Flash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