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/FDCAN] CAN/CANFD总线测试阶段,至少一端的终端120Ω终端电阻不可以省略

楼主(2022-02-23):
实际测试CAN通信的两个设备,两个都不带终端电阻,测试不正常。

网友A:
终端电阻问题也是非常头疼, 我一般串口用115200,CAN到了250K, 带十几个到几十个终端, 波特率比较高的场合, 通信质量和终端电阻关系很大,
一般文档中都说, 通讯线的特征阻抗为120, 所以两端也是120, 实际上使用的都是随便买的通信线, 也没条件测试是否真的就是120, 有时候波特率也不一样, 一般说特征阻抗应该是和波特率有关吧, 都是糊涂账
大部分情况, 直接使用120终端电阻是不行的, 一般都是更大才可以, 这个实际的波形和终端电路设计有很大关系, 在速率较高,数据量大的场合, 除非每个终端都按照统一的标准设计, 不然基本很难保持稳定.
低速场合就好多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终端电阻问题也是非常头疼, 我一般串口用115200,CAN到了250K, 带十几个到几十个终端, 波特率比较高的场合,  ...

是这样的。

网友B:
距离很短可以不要,标准就是时刻带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距离很短可以不要,标准就是时刻带着

最近测试发现短了也不行,颓了,还是加上靠谱些。

网友:
我办公室调试时也是带1个,CAN与其他差分信号比,通常接口速度较高,对总线式布线要求也高,不像485网状拓扑也还行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近测试发现短了也不行,颓了,还是加上靠谱些。

我只测试也是这样,必须带一个120欧姆的电阻

网友(2022-04-21):
阻抗线不好找,可以用网线,特征阻抗好像是100欧姆的。终端电阻是防止反射的,信号质量不好的话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