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测试发现,如果485输出不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,DE切换到发送前,如果没有立即发送数据,会有个短暂的不确定空闲态

楼主(2022-02-23):
就是下面的R2和R4电阻。

使能DE发送后,如果没有立即发送,会有短暂的不确定态,不过时间短,不影响使用。大家项目中使用,推荐接上。

DE使能瞬间会有个短暂的小波形:

楼主:
RS-485: Passive failsafe for an idle bu

RS-485: Passive failsafe for an idle bus (ti.com)

网友:
DE使能后,立即发送,当然带上拉下拉最好。

网友A:
上下拉是否仅应该在主机增加,从机不需要

网友B:
正常的高组态电压跌落吧,带匹配电阻的话,接收侧应该收不到这个波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下拉是否仅应该在主机增加,从机不需要

都加上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的高组态电压跌落吧,带匹配电阻的话,接收侧应该收不到这个波动

对,基本是这个问题,有个短暂的不确定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