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中键盘发送问题,程序会跑飞

楼主(2022-02-23):
stm32f407,使用UCOSIII和emwin过程中,发现这样一个问题,如果按键任务和emwin任务独立,在按键任务中调用GUI_StoreKeyMsg(),在切换窗口时,程序就跑飞卡死进入hard fault,但是同样调用GUI_StoreKeyMsg()就正常运行。但是将按键和emwin放到同一个任务中,使用GUI_StoreKeyMsg(),程序也不会跑飞,只是按键的检测会变慢。问下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还有个函数GUI_SendKeyMsg是不是也不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个函数GUI_SendKeyMsg是不是也不正常。

不对 我上面说错啦 是使用GUI_SendKeyMsg不正常  使用GUI_StoreKeyMsg()就正常

网友A:
这两个函数的区别是函数GUI_SendKeyMsg不能在中断里面调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函数的区别是函数GUI_SendKeyMsg不能在中断里面调用。

我这个没在中断中使用 只是简单的采电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个没在中断中使用 只是简单的采电平

这个不太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不太清楚了。

好的 谢谢,我自己再研究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