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H7调试PTP发现的问题

楼主(2022-02-23):
在H7下调试PTP的Slave模式,网络上有一台Master模式的ptp设备,能发出ptp v1 和ptp v2的同步数据。发现使用了H7的IEEE 1588 time stamping模式后,只要收到来自网络上的Ptp V2和V1数据, H7的网卡接收就停止工作,发送还是正常。查了H7的参数手册,有一个地方说到不能同时接收V1及V2的数据,可通过寄存器可设置接收V1或V2。但设置了V2的标志位,问题还是一样没有解决。不知道是不是H7的一个bug?!

网友:
帮顶,还没有研究过。

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,PTP 的协议是怎么实现的?在哪里可以找到参考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,PTP 的协议是怎么实现的?在哪里可以找到参考呢?

https://github.com/azure-rtos/netxduo/tree/master/addons/pt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一下楼主,PTP 的协议是怎么实现的?在哪里可以找到参考呢?

比较经典的实现是ptpd和linuxptp,很多芯片厂家的例程是基于这两个实现修改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github.com/azure-rtos/netxduo/tree/master/addons/ptp

感谢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较经典的实现是ptpd和linuxptp,很多芯片厂家的例程是基于这两个实现修改的。

感谢回复

网友(2023-09-26):
你好,我也在H7上遇到了这个问题,请问楼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