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如何选中LISTVIEW的单元格,并且调用软键盘和输入值?

楼主(2022-02-23):
如何操作LISTVIEW的单元格,并且调用软键盘和输入值?

无法选中单元格,并且在程序中没有找到这个函数

想请教一下,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呢?

网友:
使用这个最新的6.24里面一定有。

emWin6.24模拟器发布,增加了一批新的API,增加18bit颜色格式(2022-01-20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670&fromuid=58

网友A:
5.44版就可以,相应项目已经实现。
我的实现是点击单元格,就弹出键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.44版就可以,相应项目已经实现。
我的实现是点击单元格,就弹出键盘

但是那个回调函数里面没有case单元格的呀?只有case LISTVIEW

楼主(2022-06-01):
LISTVIEW的单元格操作       例子中有一个文件可以参考:WIDGET_SortedListview.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