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请教各位产品中如果用到bootloader,都是自己写的呢?还是有开源库?

楼主(2022-02-25):
请教各位产品中如果用到bootloader,都是自己写的呢?还是有开源库?

网友A:
自己写就行,简单易实现。

也可以使用系统BootLoader,也很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就行,简单易实现。

也可以使用系统BootLoader,也很好用。

使用系统的,升级就要给hex文件给客户,作为公司肯定不愿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写就行,简单易实现。

也可以使用系统BootLoader,也很好用。

有例程吗?还有系统bootloader可以在应用程序里跳转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例程吗?还有系统bootloader可以在应用程序里跳转吗?

直接在论坛里面搜索 bootloader , 你会有惊喜的。

左上角那个搜索框,看到了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在论坛里面搜索 bootloader , 你会有惊喜的。

左上角那个搜索框,看到了没?

谢谢。

网友C:
不担心安全的可以考虑用公开的版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担心安全的可以考虑用公开的版本。

公开的是哪个版本啊?

网友:
openblt啊,自己搜

网友:
曾经写过一个 STM8 的 bootloader,用来通过 UART 升级程序。由于 STM8 内部 flash 容量很小,费了很大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