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SP视频教程] STM32H7视频教程第8期:MDK专题最后一期,新一代调试技术Event Recorder和RTT,并用STM32CubeMX生成工程模板(2022-02-27)

楼主(2022-02-27):
本期视频教程为大家分享MDK专题视频教程最后一期,新一代调试技术RTT和Event Recorder。

视频(1080p)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fb4y1s7Eg

本期视频主要分为四个部分:

第1部分:新一代调试技术的优势
(1)相比于串口打印方式,基于RTT和Event Recorder实现的串口打印,无需占用系统额外的硬件资源,而且API可以在中断和多任务环境中正常调用。
(2)仅需占用SWD调试接口的SWCLK和SWIO即可实现,之前ARM推出的ITM打印方式还需要额外占用一个SWO引脚。
(3)像Event Recorder还额外支持时间测量,功耗测量,CMSIS-RTOS V2封装层及其所有中间件调试信息展示。

第2部分,Event Recoder的用法介绍。
(1)EVR介绍。
(2)EVR事件记录实现。
(3)printf重定向实现。
(4)时间测量实现。

第3部分,RTT的用法介绍。

第4部分,使用STM32CubeMX生成一个最简单的H7裸机模板。
(1)添加EVR和RTT功能。
(2)大家做芯片前期验证时, 仅需一个SWD调试接口就可以做一个工程来测试打印。

参考文档和相关例子下载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WzxlUz8kwCdc6MMnYGc-YA  提取码:b16q

楼主:
终于审核完毕了。

网友A:
我这个是 H743IIT6   加EVR  SLOT=0  总有Error    时间测量的都是定时器  时间不准   这是什么原因啊! 用了A(0),B(0),C(0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这个是 H743IIT6   加EVR  SLOT=0  总有Error    时间测量的都是定时器  时间不准   这是什么原因啊! 用 ...

option选项里面的时钟设置为480没。

网友A:
图片右侧EventRecorder红框的时间是对的经过计算,左侧的统计那个MAX时间太大  导致AVG值不对,这个是怎么造成
        EventRecorderStart();    与    EventStartC(0);   之间时间太长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片右侧EventRecorder红框的时间是对的经过计算,左侧的统计那个MAX时间太大  导致AVG值不对,这个是怎么 ...

这个应该是刚开始阶段统计出来的非正常值。

网友B(2022-06-09):
仿真的时候可以打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仿真的时候可以打印吗?

没问题,还有进阶,狂暴模式。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702&fromuid=58

网友C(2023-01-08):
这个是我的配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我的配置

使用HAL_Delay,注意HAL_Delay(0)表示0.xms,HAL_Delay(1)表示1.xms,依次类推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428&fromuid=58

网友D(2024-02-24):
把eventrecorder加载到iram2(0x24000000, 0x000800000),在AC6编译器下完全不会输出,在AC5编译器下可以正常输出,这是为啥?

网友:
D:/111.png
选AC6编译器,-0优化。为啥就不能看寄存器信息了,AC5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eventrecorder加载到iram2(0x24000000, 0x000800000),在AC6编译器下完全不会输出,在AC5编译器下可以 ...

eventrecorder本身代码不要加载,他的RAM要单独设置,此贴:

STM32H7视频教程第11期:STM32H7的GPIO实战,深化非阻塞编程思想,移植驱动到全新器件上,开启Event Recorder狂暴模式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702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