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示波器] 提升 H7-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, 设计250M采样率转接板

楼主(2022-02-26):
目前TOOL的示波器是用CPU内部ADC实现的,双通道2Msps采样率,16bit。应对串口波形,I2C波形,音频信号场合是没问题的。
对于频率较高的波形,则无能为力。

我们正在设计一款外置示波器模块,可以直接插到TOOL上使用。这样早期的用户也可以方便的升级硬件。

【结构】
1、大小和BNC头转接板差不多大,分2个板子,上下安装亚克力保护板
2、上面的板子是引脚排针和BNC插座
3、下面的板子是示波器核心部分

【主要指标】
1、单通道250Msps,双通道125Msps
2、模拟带宽 > 50M
3、电压量程: ±40V ±10V ±2.5V ±1V ±250mV ±65mV ±16mV
4、硬件触发 CH1或CH2触发源

【硬件方案】
1、树莓派单片机 RP2040
2、ADC选AD9288或MXT2088
3、和TOOL通信方式串口或SPI待定

电路原理图:

楼主:
占位2楼

2022-02-26  晚些时候发布第1版原理图(还未投板)。开始踩坑树莓派单片机。
2022-03-02  第1版电路设计已经完成,已投板。
2022-03-09  第1版电路板样板已到(BNC板是双层板,ADC板是四层板)

2022-03-10  样板焊接完成。
2022-03-23  底层pio程序调通。125M双通道不间断采集到内存。
2022-04-15  SPI双向通信完成,25M.  I2C接口驱动OK. 已实现读写校准参数和扩展IO控制。
2022-04-18 测试PWM控制输出正负0.625V触发电压,程序和电路验证OK, 1.9K频率,16位分辨率调节.
2022-04-26 已在PC端显示波形,不过前端模拟电路的运放自激,待解决。

网友:
非常赞。越来越强大了。

网友:
这可以有。

网友:
这个软硬件开源吗

网友A:
转接板前端CH1 和 CH2 附近可以放两个铜柱,正好做支撑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接板前端CH1 和 CH2 附近可以放两个铜柱,正好做支撑用

有4个M2铜柱,底面的铜柱选择合适高度就可以正好平放到桌面。

网友B:
示波器前端电路吗?可以用到示波器3代吧

网友:
开始踩新坑啊~~~赞一个,永远探索的心。

网友:
非常期待!希望大佬早日做出来买一个加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示波器前端电路吗?可以用到示波器3代吧

可以飞线使用。

网友C:
树莓派单片机支持这个ADC速度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树莓派单片机支持这个ADC速度吗

是的。

树莓派单片机PIO+DMA高达250MHz的GPIO读写速度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163&fromuid=58

楼主:
已上传原理图

网友:
坐等上架

网友:
感谢分享,参考一下。

网友D:
会出树莓派的教程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会出树莓派的教程吗?

暂时还没有出树莓派教程的打算。

楼主:
2022-03-09 样板已做回来了.

网友E:
为啥正点原子用gd32f4就可以做到250M采样?h750应该也可以吧?或者超频后做到更高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为啥正点原子用gd32f4就可以做到250M采样?h750应该也可以吧?或者超频后做到更高?

h750不行,通用DMA的速度跟不上FMC总线速度。

后来出的h730可以,带了PSSI专用16bit接口,接AD9288这种双8bit的ADC,做个快速交替采样即可实现,但是价格比不上树莓派。

现在有了树莓派的可编程IO后,性价比更强,几块钱一片,可以当FPGA的IO控制一样使用,非常方便。而且这个模块还可以独立使用,大家用在其它地方也很方便。通过这个模板就把百兆采集玩法给大家普及起来了。

大家都可以自己玩了。

树莓派单片机PIO+DMA高达250MHz的GPIO读写速度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4163

楼主:
2022-03-10 焊接完成

网友G:
这个模块是不是可以单独使用?用预留的 TYPE-C加上位机软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这个模块是不是可以单独使用?用预留的 TYPE-C加上位机软件。

可以单独使用。USB可以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3-10 焊接完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3-10 焊接完成

坐等上架

网友E:
RP2040不在这个模块上吗?我还专门买了10片RP2040,准备开玩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RP2040不在这个模块上吗?我还专门买了10片RP2040,准备开玩。

在转接板的另一面呢

楼主:
补一张CPU正面图

网友H:
您好请问一下这个采样数据这么大是通过什么方式与单片机通讯呢?SIP或者串口通讯速率足够么?还是要先处理在rp2040上处理数据只是一个电子爱好者,对各种协议的最大通讯速率不是很确定,萌新,所以想请教您一下。之前在硬禾的群里看他们的工程师做过同方案的,应该已经实现了,只做了100M做测试好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您好请问一下这个采样数据这么大是通过什么方式与单片机通讯呢?SIP或者串口通讯速率足够么?还是要先处理 ...

使用可编程PIO,类似FPGA的玩法,驱动AD9288不需要通信协议,AD9288的通信超级简单,直接给时钟就出数据。

网友E:
我想楼上问的不是RP2040度去MX2088数据的问题,而是,RP2040从ADC中将数据采样回来后,通过什么方式将数据再传递给刷屏的单片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想楼上问的不是RP2040度去MX2088数据的问题,而是,RP2040从ADC中将数据采样回来后,通过什么方式将数据 ...

这个本身带了264 KB的存储。直接将触发好的数据记录下来,如果需要高刷新率直接用树莓派的另一个核做波形混合实现荧光/余晖,比如做个100帧的混合渲染计算作为一帧。然后直接通过串口/SPI口发送给TOOL使用即可,即使是低速的串口也能处理的过来。这样就不需要采集一帧就发送一帧了,大大降低带宽。

网友I(2022-04-07):
现在进度怎样,希望能够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分享下测试情况。比如电路的输出底噪,带宽,硬件触发的等等的一些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现在进度怎样,希望能够在开发过程中能够分享下测试情况。比如电路的输出底噪,带宽,硬件触发的等等的一些 ...

还在开发固件。目前完成PIO的小程序,SPI从机通信和125M采集。
尽在树莓派开发板测试,还没上板调试。

网友J:
请教下,8位adc 通过过采样能提高采样精度到12bit吗?可以的话,有没有换算关系呢,比如250M采样率累加多少次可以近似12位精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请教下,8位adc 通过过采样能提高采样精度到12bit吗?可以的话,有没有换算关系呢,比如250M采样率累加多少 ...

过采样的本质实现就是求平均。意义不是很大。

楼主:
2022-04-15 完成I2C接口驱动程序调试。读写校准参数和扩展扩展IO芯片功能OK。

楼主:
2022-04-18 测试PWM控制输出正负0.625V触发电压,程序和电路验证OK, 1.9KHz频率,16位分辨率调节.

该电路可任意调节输出电压范围,不影响分辨率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4-18 测试PWM控制输出正负0.625V触发电压,程序和电路验证OK, 1.9KHz频率,16位分辨率调节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4-18 测试PWM控制输出正负0.625V触发电压,程序和电路验证OK, 1.9KHz频率,16位分辨率调节.

站长V5  不错的设计

1、脉宽和输出电压的线性关系如何?
2、输出电压的纹波什么水平?

楼主:
还没到实测阶段,万用表粗侧是可以的。正负2.5V需要稳定即可。
输出电压由PWM占空比决定,PWM占空比准确,线性就应该很好。
100K  104的RC滤波,截止频率 15.9Hz。  对于1.9K的PWM波,应该滤除的很干净了。

正负0.625V量程,灵敏度为 19uV.

网友:
坐等早日上架

楼主:
2022-04-26 已在PC端显示波形,不过前端模拟电路的运放自激,待解决。

第1个运放X1位置自激振荡,X2位置正常
第2个运放每个位置都自激振荡

402欧电阻并联小电容可消除自激。波形不太好,噪声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4-26 已在PC端显示波形,不过前端模拟电路的运放自激,待解决。

剩下主要就是波形效果调整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4-26 已在PC端显示波形,不过前端模拟电路的运放自激,待解决。

厉害了,终于看到曙光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2022-04-26 已在PC端显示波形,不过前端模拟电路的运放自激,待解决。

这两个运放都是起放大作用吗

网友:
升级神速!非常赞!

楼主:
是的都起放大作用。因为带宽增积的限制,两级运放的带宽要大很多。

网友K:
RP2040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样的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K:
RP2040的开发环境是什么样的?

基于VS的树莓派单片机编译调试下载方法,使用我们H7-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成功,一切顺利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394&fromuid=58

网友K:
引用 网友F:
基于VS的树莓派单片机编译调试下载方法,使用我们H7-TOOL的高速DAPLINK调试成功,一切顺利
https://www. ...

谢谢,用VS开发单片机,电工是被拖着上新环境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谢谢,用VS开发单片机,电工是被拖着上新环境!

主要是他们不愿意花钱买商用的IDE授权支持,所以一直走得全开源免费路线。也就是树莓派Linux的开发方式是一样的。

所以这个更适合直接做产品,不适合带领大家一起玩。

网友L(2022-06-15):
引用 网友F:
h750不行,通用DMA的速度跟不上FMC总线速度。

后来出的h730可以,带了PSSI专用16bit接口,接AD9288 ...

大佬,怎么评估DMA的速度,是从STM32的参考手册得到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大佬,怎么评估DMA的速度,是从STM32的参考手册得到的吗?

STM32H7的MDMA,DMA2D和DMA性能测试出来了,DMA2D和MDMA有一拼,DMA1和2的性能太挫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058&fromuid=58

网友M:
250Mhz交替采样的时候,rp2040是不是也要超频到250mhz?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250Mhz交替采样的时候,rp2040是不是也要超频到250mhz?

对。

网友N(2022-09-29):
啥时候出模块啊,求购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啥时候出模块啊,求购

等RTOS Trace功能发布了,就是这个了。

网友(2023-09-05):
请问什么进度了?有没有 pio 的代码让学习下

网友(2024-05-11):
按照您的电路,原理图如
输入100kHz 3.3Vpp方波信号,波形如
问题处:1/2分压信号(正负1V分支)变为了指数波形,波形如
请问诸位工程师们,这是咋回事?

网友(2024-06-19):
这个开源了吗 ,硬汉大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