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tlab] 求助!开发环境 !MATLAB

楼主(2022-02-28):
按DSP教程安装MATLAB2018A,出现如下错误,要怎么解决。另外可以用2020A不?

网友A:
解压时请优先解压 R2018a_win64_dvd1.iso,然后解压 R2018a_win64_dvd1.iso。

然后再安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解压时请优先解压 R2018a_win64_dvd1.iso,然后解压 R2018a_win64_dvd1.iso。

然后再安装。

只有一D:\BaiduNetdiskDownload\matlab2018a个R2018a_win64_dvd1.iso的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只有一个R2018a_win64_dvd1.iso的嘞

还有个dvd2。

楼主:
我下载的时候出错了,重新下载了一次,就好了。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