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QPSI跑代码,SDRAM读写速度慢,不稳定原因?

楼主(2022-02-28):
这两天用V7板子,测试QPSI跑代码,用安富莱示例测试SDRAM读写速度,只能达到10M/s,和内部flash运行代码读写SDRAM速度差距太大,容易出硬件故障中断,请问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1、速速慢
正常,不过10M太慢了,应该把时间关键的代码通过分散加载放到ITCM,DTCM等里面刷新。

2、不稳定,要好好优化下,因为速度慢,稍复杂的应用跟不上趟。

最后,发你的测试代码,我给你优化优化。

楼主:
090000000加MPU代码
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90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32M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5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速度上来, 写速度: 244MB/s了

楼主:
0x90000000配置MPU属性好了,可以写速度: 244MB/s,读速度: 154MB/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090000000加MPU代码
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 ...

你这是往cache里读写了,用大数据量再测试看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