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波形数据是实时性的,有啥算法让波形变的平滑一些呢?

楼主(2022-02-28):
波形数据是实时性的,有啥算法让波形变的平滑一些呢?增加打点的密度,还是用算法去填充步长的像素点?armfly二代示波器里面是怎么弄的?

网友A:
波形拟合即可。

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,波形绘制丝滑顺畅(2021-11-01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937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波形拟合即可。

基于STM32H7的第2版DSP教程发布样条插补章节,波形绘制丝滑顺畅(2021-11-01)

如果波形的数据都知道的话,这个道理我能想来,跑一遍算法就可以,但是实时打点的话,这块有点想不来,因为下一个点是未知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波形的数据都知道的话,这个道理我能想来,跑一遍算法就可以,但是实时打点的话,这块有点想不来,因 ...

这个就是实时的,可以用于ADC实时采集波形打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实时的,可以用于ADC实时采集波形打印。

就两个函数 arm_spline_init_f32\\\\\\还有arm_spline_f32,这两个函数,如果是adc实时采集波形数据,放哪个函数参数呢?没找到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两个函数 arm_spline_init_f32\\\\\\还有arm_spline_f32,这两个函数,如果是adc实时采集波形数据,放哪 ...

对,就是这两个函数,有对应的例子,可以参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就是这两个函数,有对应的例子,可以参考。

我看了对应的例子,是V7——235样条插补,波形你和丝滑顺畅,这个demo,里面的代码,功能是,模拟了一个正弦波,原始数据一共是128个数据,拟合后1024个数据,相当于1个点变八个点,算法主要是算出中间的七个点的值,这个是原始数据已经定了,不是实时性的,已知的一段128个点的正弦波,通过rm_spline_init_f32和还有arm_spline_f32,这两个函数,然后计算打印出拟合的波形,并不是实时性的呢?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对应的例子,是V7——235样条插补,波形你和丝滑顺畅,这个demo,里面的代码,功能是,模拟了一个 ...

对“实时”这个词有很多方面的解释,不同的系统对实时的最小时间分辨率是不一样的。你可能有点误解。。。。

就算是AD采样过来的数据,也不一定是“真实值”。 各种平滑,滤波,插值,都是用的测量值和估计值的各种加权平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对“实时”这个词有很多方面的解释,不同的系统对实时的最小时间分辨率是不一样的。你可能有点误解。。。 ...

你理解错了,我说的意思是,对已知的波形数据进行拟合,和那种来一个点拟合一个点的,这两种不一样,并不是强调那个实时性这三个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了对应的例子,是V7——235样条插补,波形你和丝滑顺畅,这个demo,里面的代码,功能是,模拟了一个 ...

你是想来一个点处理一个点,也没问题,仅对最近的几个点做拟合就行,点太少,拟合的效果一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想来一个点处理一个点,也没问题,仅对最近的几个点做拟合就行,点太少,拟合的效果一般。

那二代示波器是咋处理的?示波器就是那种来一个点处理一个,如果直接打点,不处理,示波器的波形也不会平滑

网友C:
可以试试 卡尔曼滤波算法。

    在很多场景,比如角度传感器。人们往往希望驱动机构到某个位置,即存在提前预测,并以预测的数据作为控制依据。滤波后的这个最优预测并不是用于实际的使用,实际中还是使用主观预测部分为估计,但是当到下一个时间点得到客观测量后,我们可以修正我们的估计,得到最优估计,这个估计是作为参数传递给下一次估计,这样一次次修正,我们的估计会更加精确。简而言之,假如你要提前预测值控制,你可以先用着,这不是最好的值。后面可以滤波更新,迭代下去。
    许多场景下,我们试图预测更长步数,但是预测主要是基于模型,比如温度,我们预测t2=t1,即短时间内,温度变化不大,既然是基于模型,那么预测的准确度就不大。 与三次指数平滑预测相比,三次指数平滑其基于其数据特征(趋势,周期性),其最简单的预测是y=kx+b线性预测。可以预测多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试试 卡尔曼滤波算法。

    在很多场景,比如角度传感器。人们往往希望驱动机构到某个位置,即存在 ...

卡尔曼滤波,资料多吗,容易上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