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DAC播放语音如何调节音量

楼主(2022-02-28):
各位大佬有没有用DAC模块搞过音频播放的?基本功能开发完成了,现在需要增加一个调节音量大小的功能。
尝试使用纯软件方案,把音频源数据进行放大/缩小一个系数调节音量,听声音效果不太好,有没有大佬搞过其他方案?

网友:
可以用FFT,修改某个频域范围内的幅值,然后再逆变换回来。就是略耗性能。

别的得找个音频库试试。可以考虑参考这个帖子思路试试。

PCM 音频混音算法分享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0521&fromuid=58

网友:
看了些文档,确实挺难的,主流是专用芯片。楼主用DAC方式,只能降低要求,做个多级调解,比如16级

网友A(2023-11-14):
将音频文件转为二进制数组,DMA读取,用DAC播放,PA4引脚接喇叭,播放出来是噪音。请教一下,你是如何实现语音播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将音频文件转为二进制数组,DMA读取,用DAC播放,PA4引脚接喇叭,播放出来是噪音。请教一下,你是如何实现 ...

播放噪音是DAC输出频率有问题,要和你的音频一致。

网友:
现在在做这个,我目前是把音频文件转为数组放到程序中,然后通过DMA 读取数组,再用DAC推倒喇叭播放,但是现在只输出了噪音,请教一下你这个是如何实现输出声音的

网友:
好的,谢谢!
我研究一下,刚才重复提问了!

网友:
加个I2C接口的ATT简单省事,效果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