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QUADSPI与multiSPI 是同一个东西嘛?

楼主(2022-02-28):
事情是这样的,新的方案需要做一个16位200K 正负5V的采集系统,我怀着对安富莱示波器的崇拜与信任就接下了这个项目,结果我发现示波器全是用的单片机内置ADC。。。精度根本达不到。。。然后查找资料,发现TI的ADC名字叫multiSPI ,而STM32有些型号可以选择 QUADSPI。。我没有用过,但是我看着两个好像是一样的东西,特来请教这是一样的接口吗?(1)另外就是还想问16位的ADC,,可以选择截图的这个TI的ADC直接接上去吗?(2)还需要运放之类的做缓冲吗?精度能达到要求吗?
如果stm32能驱动,单片机的处理速度跟得上吗(采样200us左右做平均就行)(3)?还有就是希望能给我推荐一个能满足要求的ADC芯片,能用单片机驱动的。。FPGA咱也不会用呀。在此先谢过各位了。有帮助的我可以发个小红包感谢一下(同意加俺微信的。。)。

网友:
ADS9226,16位,2M,但驱动比较麻烦,传统的QSPI用不了,因为QSPI只支持两种SPI模式,需要用两个SPI一个做主机,一个做从机,控制字也有些问题。

网友A:
AD7606即可。
支持16位200K 正负5V和正负10V采集。
采用的FMC DMA方式,啥都有了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7606即可。
支持16位200K 正负5V和正负10V采集。
采用的FMC DMA方式,啥都有了。

老大您有空帮忙看一下,DAUSPI能驱动这个TI的芯片吗。。。好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您有空帮忙看一下,DAUSPI能驱动这个TI的芯片吗。。。好吗

STM32的QSPI主要是驱动Flash芯片用的。

你这个要用标准SPI驱动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大您有空帮忙看一下,DAUSPI能驱动这个TI的芯片吗。。。好吗

这个我写过QSPI驱动,不困难的

网友B:
前16个时钟周期舍弃,用来发控制字,后面就是正常的数据读取,因为两条数据线都会将八个通道发送一遍,所以不会丢数据。
G4实现,代码留给你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16个时钟周期舍弃,用来发控制字,后面就是正常的数据读取,因为两条数据线都会将八个通道发送一遍,所 ...

这也行,相当可以。有没有试过QSPI配合DMA读取7606,可以整整。

网友B:
这两天抽空闲尝试一下DMA,另外感谢一下硬汉曾经提供的思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两天抽空闲尝试一下DMA,另外感谢一下硬汉曾经提供的思路。

这个相当可以,还是实践出真知,以前我一直认为STM32的QSPI就是专门给QSPI Flash使用的。

作为通用SPI用,不太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前16个时钟周期舍弃,用来发控制字,后面就是正常的数据读取,因为两条数据线都会将八个通道发送一遍,所 ...

我的天,,太感谢了,我就感觉这个可以的,只是没时间细看。万分感谢,我尝试私聊你,说我没有权限。。。您可以加我Chen1560330921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相当可以,还是实践出真知,以前我一直认为STM32的QSPI就是专门给QSPI Flash使用的。

作为通用SPI ...

ADI有很多几百k采样速度的16位18位都是QSPI接口,只是TI的multiSPI还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东西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前16个时钟周期舍弃,用来发控制字,后面就是正常的数据读取,因为两条数据线都会将八个通道发送一遍,所 ...

感谢分享,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