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AC] 所有STM32系列DAC最高采样率比较

楼主(2022-03-01):
(图片)

网友:
比以前的datasheet上的参数提高了?

网友:
写的是增强,看应用手册,外面加了运放的:
Extend the speed performance of microcontrollers

楼主:
以STM32H7为例,实际上开18.8Msps这么高有点困难。
测试12MHz触发DAC+DMA也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随着程序的复杂会影响其它外设正常运行。
测试5-6MHz基本没有问题了。

不过实际应用还是推荐不要超过1MHz触发速度(这里说的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触发速度)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以STM32H7为例,实际上开18.8Msps这么高有点困难。
测试12MHz触发DAC+DMA也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随着程序的 ...

我在项目中用过DAC,F4自带的这个DAC的高速性能比较差,线性度不太好,不过外部就是简单的高速运放跟随。 可能按照ST的这个建议,做成反相放大器会好一点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在项目中用过DAC,F4自带的这个DAC性能比较差,线性度不太好,而且1MHz刷新的时候,步长只能一两个LSB ...

H7的DAC还是非常不错的,拿得出手。
TOOL当前是把这个DAC限制在了5Msp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