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sct怎能写才能,指定文件夹(keil工程里定义的)的变量放到指定的RAM分区

楼主(2022-03-01):
sct怎能写才能,指定文件夹(keil工程里定义的)的变量放到指定的RAM分区?指定文件我就知道,实在文件太多了,不好用

网友A:
分散加载方案。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,含MDK和IAR两版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69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散加载方案。

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,含MDK和IAR两版

这个要每个变量一个个手动加,能不能某个文件夹(工程里的文件夹)的.c里的变量指定一个内存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要每个变量一个个手动加,能不能某个文件夹(工程里的文件夹)的.c里的变量指定一个内存块

可以,怎么玩都行
类似的示意截图。

网友A:
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教程,做了大部分玩法的整理。

同时也分享给需要的人看看吧。

STM32H7视频教程第7期:MDK专题高级进阶,重要的分散加载使用,通过各种实战案例来学习(2022-02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09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怎么玩都行
类似的示意截图。

好像选不了自定义sct里面块的名字,只能选Target里的,但是我不用target了。例如定义了一个RAM_PSRAM,但是工程里的文件只能选target里的IRAM,就算IRAM填了和RAM_PSRAM一样的配置,最终是没起效果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教程,做了大部分玩法的整理。

同时也分享给需要的人看看吧。

我看了,挺不错的,就是硬汉哥没回答我的帖子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选不了自定义sct里面块的名字,只能选Target里的,但是我不用target了。例如定义了一个RAM_PSRAM,但 ...

如果你是自定义到sct,全都需要用户手动管理。

如果你是类似楼上的方式,你要先在option选项的RAM里面里面填上相应空间地址和大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了,挺不错的,就是硬汉哥没回答我的帖子啊

那个帖子。

网友B:
关于keil中linker symbol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于keil中linker symbol的问题

已经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