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用fatfs给sd卡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,后在文件夹里面写一个txt文档

楼主(2022-03-01):
用fatfs给sd卡里面新建一个文件夹,然后在文件夹里面写一个txt文档,问题:当重新建一个文件夹的时候总是新建不成功,第二次才能新建成功,后面一直都正常,写txt也正常,可能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这个貌似是驱动有问题,可以先换个SD卡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貌似是驱动有问题,可以先换个SD卡试试。

result=opendir(参数);//先打开文件夹目录
if(result==ok)
{
//打开文件夹成功
}else
{

mkdir(参数);//打开文件夹失败,然后创建文件夹
}
closedir();//关闭操作

这个逻辑没啥问题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esult=opendir(参数);//先打开文件夹目录
if(result==ok)
{

我是这样的,你的感觉也没问题。

        /*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,会进行创建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mkdir("0:/PicSave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截图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buf, FA_WRITE|FA_CREATE_ALWAYS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BMP_Serialize(_WriteByte2File, &fil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*/
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close(&file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这样的,你的感觉也没问题。

        /*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,会进行创建 */

也就是说f_mkdir函数,每次执行,如果文件夹已经存在,就不新建,如果没有才会新建。

那我的逻辑也可以这么写:

1:mkdir(参数);//打开文件夹失败,然后创建文件夹
2:result=opendir(参数);//先打开文件夹目录:
3:各种读写操作
4:closedir();//关闭操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也就是说f_mkdir函数,每次执行,如果文件夹已经存在,就不新建,如果没有才会新建。

那我的逻辑也可 ...

用我这种方式,创建是否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我这种方式,创建是否可以。

我写的就是你的逻辑啊。注释没改过来而已

1:mkdir(参数);//直接创建文件夹,如果已经创建了,就不会再创建
2:result=opendir(参数);//打开文件夹目录:
3:各种读写操作
4:closedir();//关闭操作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写的就是你的逻辑啊。注释没改过来而已

1:mkdir(参数);//直接创建文件夹,如果已经创建了,就不 ...

不一样,我的不是操作的dir函数,我是直接open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样,我的不是操作的dir函数,我是直接open的。

/* 创建截图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buf, FA_WRITE|FA_CREATE_ALWAYS);
如果上一次已经写入过一次截图数据,下次过来的时候可能会覆盖呢?这样行不行啊

模式                    描述
FA_READ                指定读访问对象。可以从文件中读取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FA_WRITE结合可以进行读写访问。
FA_WRITE          指定写访问对象。可以向文件中写入数据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与FA_READ结合可以进行读写访问。
FA_OPEN_EXISTING           打开文件。如果文件不存在,则打开失败。(默认)
FA_OPEN_ALWAYS           如果文件存在,则打开;否则,创建一个新文件。
FA_CREATE_NEW           创建一个新文件。如果文件已存在,则创建失败。
FA_CREATE_ALWAYS           创建一个新文件。如果文件已存在,则它将被截断并覆盖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/* 创建截图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buf, FA_WRITE|FA_CREATE_ALWAYS); ...

我这个就是个截图功能,不过我是每次截图开新名字。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  函 数 名: AppTaskMsgPro
*        功能说明: 实现截图功能,将图片以BMP格式保存到SD卡中
*        形    参: p_arg 是在创建该任务时传递的形参
*        返 回 值: 无
        优 先 级: 3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static void AppTaskMsgPro(void *p_arg)
{
        uint32_t ulStart, ulEnd;
        OS_ERR      err;
        uint8_t                Pic_Name = 0;
        char buf[20];

        (void)p_arg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获取信号量同步消息,接收到后执行串口打印 */
                OSSemPend((OS_SEM *)&SEM_SYNCH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TICK 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OPT  )OS_OPT_PEND_BLOCKING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PU_TS  )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OS_ERR *)&err);

                if(err == OS_ERR_NON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buf,"0:/PicSave/%d.bmp",Pic_Nam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记录截图前起始时间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Start = OSTimeGet(&er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开启调度锁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SchedLock(&er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如果SD卡中没有PicSave文件,会进行创建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mkdir("0:/PicSave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截图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open(&file,buf, FA_WRITE|FA_CREATE_ALWAYS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向SD卡绘制BMP图片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BMP_Serialize(_WriteByte2File, &fil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创建完成后关闭file */
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f_close(&file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开启调度锁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SchedUnlock(&err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记录截图后时间并获取截图过程耗时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End = OSTimeGet(&er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lEnd -= ulStar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pp_Printf("截图完成,耗时 = %dms\r\n", ulEn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c_Name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