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VGL] 8080接口无法全屏幕一次性刷新成功

楼主(2022-03-01):
使用LVGL来做了一个滑动界面,发现撕裂现象严重,检查了dma、te、缓冲等配置后,返回到全屏刷新函数,发现没办法实现一次性刷完全屏。
目前已经识别TE脚型号,做到了全屏刷新6ms内,但现象仍然存在:
如图(循环刷屏红->白->黄,目视感到闪烁现象,慢动作视频截图如下)屏幕大小240*400,芯片主频240MHz
请问这是屏幕问题?还是配置问题?

网友A:
主频240,那是ESP32啊。

楼主方便的话,整个视频效果看下。上传视频到视频网站。

开个双缓冲或者三缓冲没,效果更佳。你这个貌似是没有在垂直消隐时间内刷新完。

网友B:
看起来像是屏幕刷新速度和写入显示芯片显存的速度不一致,屏幕还没有显示完上一帧,显存就被新的一帧给覆盖了,剩下没显示出来的部分就会变成新内容,然后看上去就是撕裂的
8080接口显示芯片的默认屏幕刷新率一般是60hz,你可以试下每隔16ms左右做一次全屏数据写入,对应显存刷新帧率大概60fps,或者做个双缓冲应该也可以
话说8080接口没法用TE信号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频240,那是ESP32啊。

楼主方便的话,整个视频效果看下。上传视频到视频网站。

感谢硬汉哥提供的思路,该问题已解决,下面提供一下解决思路:
我这个屏是由S6D04D1X21芯片驱动,主芯片使用8080 16位的方式驱屏。
使用最基础的Color_fill函数,刷屏速度可达6ms,但仍产生撕裂问题的原因是驱屏参数配置错误,S6D04D1X21的垂直刷新方向设置不正常。
S6D04D1X21芯片Datasheet中有一个 MADCTL : Memory Data Access Control (36h) 参数,控制刷屏方向(横竖参数调整),屏厂提供的原参数D4(LCD Vertical refresh direction control
)置0,实际置1并将其余参数设置为正确刷屏方向后即可解决。
此问题隐藏较深,设置错误情况下平常看不出太大区别,导致屏厂的技术支持对此也不甚了解。但实际应用时会成为屏显硬伤,造成刷新时屏幕撕裂现象的发生。

楼主:
配置文件如图(横屏刷新原配置0xA0,更改为0xD0后正常)

楼主:
现在更改后将刷全屏时间从6ms延长到20ms+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起来像是屏幕刷新速度和写入显示芯片显存的速度不一致,屏幕还没有显示完上一帧,显存就被新的一帧给覆盖 ...

关于TE脚,屏厂提供引出了这个脚,而且我这边测试确实有用,在TE发生时刷屏会造成撕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