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吗? 丝印是A6

楼主(2022-03-02):
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吗?  丝印是A6

网友:
这个不太好查。

网友A:
拍清楚点,什么封装的

网友:
磁珠 电感 0402的电阻 都有可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拍清楚点,什么封装的

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

目测像是自恢复保险丝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形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

导通档和电阻档测量下,保险丝的电阻一般很小20欧姆左右

网友(2022-04-01):
看着像自恢复保险丝

网友:
可恢复保险丝????  字母也是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