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QSPI_FLASH能不能同时用作文件系统和跑代码

楼主(2022-03-02):
有没有办法将QSPI分为两个区域,一个区域专门跑代码,一个区域作为文件系统

网友:
不行,一旦设置为内存映射模式后,就不能执行写操作了。除非你的FATFS仅做读操作用,也行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实现,擦写QSPI flash的执行代码不能放置在被操作的QSPI flash上,可以参考RT1050的实现,擦写代码放置在ITCM中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实现,擦写QSPI flash的执行代码不能放置在被操作的QSPI flash上,可以参考RT1050的实现,擦写代码 ...

这种属于特殊玩法了,跳转过去后,要重新配置QSPI为正常擦写模式,擦写弄完了恢复内存映射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属于特殊玩法了,跳转过去后,要重新配置QSPI为正常擦写模式,擦写弄完了恢复内存映射模式。

外部flash程序升级就是这种操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实现,擦写QSPI flash的执行代码不能放置在被操作的QSPI flash上,可以参考RT1050的实现,擦写代码 ...

请问在哪里可以看相关的代码或例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在哪里可以看相关的代码或例程

参考这个帖子的方案就行,你把擦写时间放在ITCM里面刷。

【STM32H743实验例程】实验11:程序在ITCM执行,中断向量表和所有变量全部放在DTCM,方法很简单--原创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07

网友:
RT1052确实可以这么玩。但有点约束条件:
1-官方提供的写操作代码需要先关闭全局中断,写完再开启;
2-flash写操作代码(涉及两个文件)需要预先放在内部RAM。
3-因为flash写操作会比较耗时,所以最好不要频繁去写文件。

实测:通过U盘实时读取JPG文件,转存到外部flash。8MB的flash分为两块,前2MB放代码,后6MB做文件系统。
理论上这种方法应该是支持代码升级的,指定代码文件存储首地址即可。但没实际测试过。

楼主:
还是有些不太懂.现在是我在内部flash上划分了两片区域,前面部分为BOOT,而APP一部分放在内部,一部分放在qspiflsh中,但是我同时还想用qspi跑文件系统.qspiflash可以直接分区?

楼主:
用的是USBX+FileX做文件系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还是有些不太懂.现在是我在内部flash上划分了两片区域,前面部分为BOOT,而APP一部分放在内部,一部分放在qspi ...

不用分区,分别占一部分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用分区,分别占一部分即可。

我想问,外部flash怎么设置部分跑代码,部分文件系统?

楼主:
我可以直接把qspi擦写的相关函数放在内部flash,不用放在ram中?
毕竟我要操作的只是外部flash,现在是怎么设定我在操作filex文件系统的时候不会操作到要跑的代码区,怎么设定filex的动作区域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,外部flash怎么设置部分跑代码,部分文件系统?

直接设置分块就行了,比如前一半安排文件系统,后一半Flash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可以直接把qspi擦写的相关函数放在内部flash,不用放在ram中?
毕竟我要操作的只是外部flash,现在是怎么设 ...

定义管理的大小范围就行了。貌似你想多了,你直接写代码操作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设置分块就行了,比如前一半安排文件系统,后一半Flash。

该怎么设置分块?

网友B:
你自己手动定义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自己手动定义就行了。

有例程么?不太懂啊

楼主:
但是在使用FileX的文件系统时,格式化虽然可以只格式化部分,但是必须要把flash全擦除了

网友:
最好别这么用,会有很多限制的。不是很了解这种机制,会遇到很多坑的。
这个用法跟ESP32是一摸一样的。

网友C:
举个例子:
当QSPI切换到直接模式时,就得关闭全局中断(因为中断向量和中断代码很可能会执行到QSPI-Flash里的代码);
由于全局中断关闭,而Flash擦除又非常耗时,所以这段时间里会面临UART接收溢出、Timer中断丢失等诸多具体应用相关的困难。
当完成Flash擦除和编程后,切换回内存映射模式以执行代码,然后开启中断;这时候又要无效cache,影响性能。

网友:
QSPI代码没加密,做产品不太好吧。软加密费心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举个例子:
当QSPI切换到直接模式时,就得关闭全局中断(因为中断向量和中断代码很可能会执行到QSPI-Flash ...

切换回内存映射后为什么要无效cache?不太懂,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