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串口中断中调用FreeRTOS的队列发送问题

楼主(2022-03-02):
工程师老哥们好!现有如下问题:串口接收大量不定长数据(不考虑用串口空闲中断),但因单片机RAM有限,因此想在中断函数中分包处理,比如512字节为一包数据。字节数达到512后,调用FreeRTOS的消息队列发送数据到任务,这样会不会影响串口数据的接收?用的是硬汉哥的bsp_uart_fifo程序,系统是FreeRTOS。

网友:
可以的,FreeRTOS的消息队列是数据的复制粘贴,使用的时候注意下,可以考虑消息仅传递地址过去,或者用信号量同步下任务处理就行。

为方便处理,最好弄个双缓冲,发送任务时,新的缓冲继续接收来的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