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关于RL-FlashFS 只能读不能写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02):
小弟参考硬汉的综合例程:“RTX5+RL-USB+FL-FlashFS+RL-TCPnet+emWin6.x(V1.1)”,自己做了一个工程,文件系统移植好后,能读文件,能创建文件,但是不能写文件,很奇怪,不知哪位大神遇到过没有?工程不太好添加到附件,老是提示上传错误。

网友A:
不好意思,昨天忘了回复了。

分享到百度云就行,楼主是操作的SD卡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,昨天忘了回复了。

分享到百度云就行,楼主是操作的SD卡吗

不好意思,忘了回复了,已经解决了。
原因:因为我的串口重定向了标准打印函数,导致文件系统无法使用printf相关的函数,因为我debug调试时定位到fwrite函数里面用到了printf类似的函数,我怀疑是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冲突了,频闭掉串口的打印函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忘了回复了,已经解决了。
原因:因为我的串口重定向了标准打印函数,导致文件系统无法使用pr ...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

网友(2022-04-18):
可以使用stdout_putchar替换fputc,解决fwrite把数据流写到串口的问题。fputc不仅仅会把stdout的流重定向,其他的流也会被重定向,如果使用c库函数要十分小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