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比冒泡更快的排序算法?

楼主(2022-03-02):
ADC采1024个数据后大小排序,常用的冒泡算法处理大量数据感觉效率太低,C库自带的qsort也试过了,感觉比冒泡好点,还有没有更快的算法?

网友:
插入排序通常会比冒泡快点,如果想要尽量快不在乎内存消耗可以试试快速排序

网友A:
新版的DSP库也带,可以试试那个最优。

堆排序,插入排序,选择排序,归并排序,快速排序,双调排序,冒泡排序等
void arm_sort_f32(
  const arm_sort_instance_f32 * S,
        float32_t * pSrc,
        float32_t * pDst,
        uint32_t blockSize)
{
    switch(S->alg)
    {
        case ARM_SORT_BITONIC:
        arm_bitonic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ARM_SORT_BUBBLE:
        arm_bubble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ARM_SORT_HEAP:
        arm_heap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ARM_SORT_INSERTION:
        arm_insertion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ARM_SORT_QUICK:
        arm_quick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
        case ARM_SORT_SELECTION:
        arm_selection_sort_f32(S, pSrc, pDst, blockSize);
        break;
    }
}

网友B:
如果ADC位数不多,直接开个大数组,ADC值当数组下标,数组内存次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的DSP库也带,可以试试那个最优。

堆排序,插入排序,选择排序,归并排序,快速排序,双调排序,冒 ...

这个必须试哈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ADC位数不多,直接开个大数组,ADC值当数组下标,数组内存次数

这方法也不错,就是太耗空间,小RAM的MCU估计玩不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的DSP库也带,可以试试那个最优。

堆排序,插入排序,选择排序,归并排序,快速排序,双调排序,冒 ...

下载最新版的DSP库看了看,还不会用,看函数名都是什么xxx_sort_f32(),难道只能处理浮点数据排序?uint16类型的数据排序搞不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下载最新版的DSP库看了看,还不会用,看函数名都是什么xxx_sort_f32(),难道只能处理浮点数据排序?uint1 ...

这个分类函数确实仅做了个浮点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