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怎么根据hard fault信息排查程序问题

楼主(2022-03-03):
编译器是mdk。使用了一款M0芯片,只能串口调试。现在出现了hard fault, 只能由map,list和寄存器信息排查。而网上的资料都需要在线调试。怎么根据这么有限的信息排查呢?

网友A:
楼主得先说下用的那款M0,Flash和RAM地址和范围是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得先说下用的那款M0,Flash和RAM地址和范围是多少。

ble芯片,st17h66

网友A:
PC是hardfault异常入栈时的值吧,从数值来看已经异常了。指向了保留区,估计有野指针,内存溢出之类的问题。

LR返回值是附近地址代码可以看看。(这个是remap区,应该是重映射的512KB Flash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是hardfault异常入栈时的值吧,从数值来看已经异常了。指向了保留区,估计有野指针,内存溢出之类的问题 ...

这是map文件的一部分。是这样找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是map文件的一部分。是这样找吗?

调试状态看反汇编,go to address更方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试状态看反汇编,go to address更方便。

只有串口打印

网友A:
可以软件调试你的工程,不接硬件,仅仅看下相关地址附近的代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软件调试你的工程,不接硬件,仅仅看下相关地址附近的代码。

你好,如上图,是找PC地址处的函数吗?

楼主:
怎么反汇编不成功?

网友C:
cmbacktrace库接管下hardfault_handler,addr2line输出下栈调用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mbacktrace库接管下hardfault_handler,addr2line输出下栈调用信息

这个芯片sdk使用了类似cc2540的os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上图,是找PC地址处的函数吗?

对。

另外你飞线SWDCK和SWDIO,将bug问题锁定下,你觉得是否可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。

另外你飞线SWDCK和SWDIO,将bug问题锁定下,你觉得是否可行。

如附件,没有在PC附近的函数。

这个芯片的swd不能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附件,没有在PC附近的函数。

这个芯片的swd不能用。

移植个hardfault组件吧,比如SEGGER的,我一直在用,还行,所有的fault信息都串口打印出来。

其它问题不清楚了,帮不上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个hardfault组件吧,比如SEGGER的,我一直在用,还行,所有的fault信息都串口打印出来。

其它问题 ...

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