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有人用STM32H7 QSPI FLASH XIP做产品吗

楼主(2022-03-03):
有量产的吗,QSPI时钟频率跑的多少,能稳定长时间跑100MHz不死机吗

网友A:
我有QSPI跑LVGL...不過效能很糟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有QSPI跑LVGL...不過效能很糟...

哈哈我是lvgl+dcmi camera+图像处理算法在qspi里跑 完全没啥性能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有QSPI跑LVGL...不過效能很糟...

完全没问题啊,是不是cache没配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完全没问题啊,是不是cache没配置好

請問一下如何設置?
目前是用FMC控制nt35510 MCU屏
專案已經用MPU設置LCD位置0x60000000並燒入至外部QSPI Flash當app
目前內部Flash我跑一個bootloader去載入QSPI FLASH的app
那QSPI Flash的cache MPU要設置在哪邊?
要在內部的bootloader設置MPU 0x24000000還是在QSPI上的設置MPU  0x24000000?
我在Bootloader裡面加了這段感覺沒有變快
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哈哈我是lvgl+dcmi camera+图像处理算法在qspi里跑 完全没啥性能问题

能否請繳前輩指點一下
要怎麼設定?
目前我只是把FMC推的nt35510 MCU屏寫好 MPU開啟0x60000000
並移植LVGL後修改disp_flush,加入LCD_Color_Fill(xxxxxx)
然後直接燒入QSPI
內部寫一個bootloader去載入QSPI Flash的app這樣結果很慢。

网友(2022-04-03)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請繳前輩指點一下
要怎麼設定?
目前我只是把FMC推的nt35510 MCU屏寫好 MPU開啟0x60000000

我没用用fmc屏幕 用的spi屏幕 dma模式 320 240屏幕 15ms一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