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GUI] H750 跑Lvgl flash不夠問題...

楼主(2022-03-03):
目前在做個專案
已經成功LVGL顯示在NT35510 4.3吋 tft上(FMC)  fps約10左右
可是拖幾個元件後,就提示flash不夠了
我嘗試把內部flash做成bootloader,QSPI Flash變成app去試容量問題解決了,可是效能異常的慢
是我哪部分配置沒有處理好?

网友A:
QSPI Flash空间开启Cache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QSPI Flash空间开启Cache没。

QSPI Flash空间cache怎么开启,是在设置mpu的时候开启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QSPI Flash空间cache怎么开启,是在设置mpu的时候开启吗

QPSI跑代码,SDRAM读写速度慢,不稳定原因?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183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SPI Flash空间开启Cache没。

我測試看看
那再請教用FMC控制4.3吋800*480的MCU屏TFT
我測試用刷顏色畫面可以很快
但是用LVGL畫的就沒有很快
是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QPSI跑代码,SDRAM读写速度慢,不稳定原因?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1 ...
我的板子是https://github.com/WeActTC/MiniSTM32H7xxSTM32H750V8T6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128KB;
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我把這段補在bootloader app上面,咝衅饋硭俣葲]有變化

若將這段加入倒FMC的專案上,則LCD就不會畫了
我有遺漏什麼嗎?

H750 - FMC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