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串口接收超时的问题,超时时间如何设置

楼主(2022-03-03):
调用函数1: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8_t *pData, uint16_t Size, uint32_t Timeout)
这个函数,这个超时设置如何设置?
是不是需要接收的数据越多,超时设置就的越大?
超时函数时每次接收一个数据都会调用以下的函数:而下面的函数里的Tickstart参数是在进while循环的之前的,也就是说,接收的数据越多,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 这个值就越大
HAL_StatusTypeDef 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32_t Flag, FlagStatus Statu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ckstart, uint32_t Timeout)

HAL_StatusTypeDef UART_WaitOnFlagUntilTimeout(UART_HandleTypeDef *huart, uint32_t Flag, FlagStatus Statu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Tickstart, uint32_t Timeout)
{
  /* Wait until flag is set */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GPIO_PIN_0,GPIO_PIN_SET);
        gTickstart = Tickstart;
  while ((__HAL_UART_GET_FLAG(huart, Flag) ? SET : RESET) == Status)
  {
    /* Check for the Timeout */

    if (Timeout != HAL_MAX_DELAY)
    {
      if (((HAL_GetTick() - Tickstart) > Timeout) || (Timeout == 0U)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NTickstart = HAL_GetTick();

        /* Disable TXE, RXNE, PE and ERR (Frame error, noise error, overrun error)
           interrupts for the interrupt process */
        CLEAR_BIT(huart->Instance->CR1, (USART_CR1_RXNEIE | USART_CR1_PEIE | USART_CR1_TXEIE));
        CLEAR_BIT(huart->Instance->CR3, USART_CR3_EIE);

        huart->gState = HAL_UART_STATE_READY;
        huart->RxState = HAL_UART_STATE_READY;

        __HAL_UNLOCK(huart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GPIO_PIN_0,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}

      if (READ_BIT(huart->Instance->CR1, USART_CR1_RE) != 0U)
      {
        if (__HAL_UART_GET_FLAG(huart, UART_FLAG_RTOF) == 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/* Clear Receiver Timeout flag*/
          __HAL_UART_CLEAR_FLAG(huart, UART_CLEAR_RTOF);

          /* Disable TXE, RXNE, PE and ERR (Frame error, noise error, overrun error)
             interrupts for the interrupt process */
          CLEAR_BIT(huart->Instance->CR1, (USART_CR1_RXNEIE | USART_CR1_PEIE | USART_CR1_TXEIE));
          CLEAR_BIT(huart->Instance->CR3, USART_CR3_EIE);

          huart->gState = HAL_UART_STATE_READY;
          huart->RxState = HAL_UART_STATE_READY;
          huart->ErrorCode = HAL_UART_ERROR_RTO;

          /* Process Unlocked */
          __HAL_UNLOCK(huart);

          return HAL_TIMEOUT;
        }
      }
    }
  }
        gNTickstart1 = HAL_GetTick();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GPIOB,GPIO_PIN_0,GPIO_PIN_RESET);
  return HAL_OK;
}

网友A:
意思是接收N个字节的数据,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接收N个字节数据,就退出。可根据波特率算一下 大概可以用一个字节数据10个bit时间来算。这个是阻塞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接收N个字节的数据,如果时间到了还没接收N个字节数据,就退出。可根据波特率算一下 大概可以用一个 ...

嗯嗯,我的理解也是这样,就是如果接收数据的越多,这个超时时间需要设置的更长

网友B:
区别的讲,有的协议约定了超时,比如2.5字节,有的约定的结束字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嗯,我的理解也是这样,就是如果接收数据的越多,这个超时时间需要设置的更长

理解了一般,这个超时时间是函数调用以后开始算起的,不是接收到串口数据以后开始计算的,这个时间应该算多久还要看响应方处理数据要多久。比如对方处理数据花费了时间T,你还要把这部分的时间也考虑进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区别的讲,有的协议约定了超时,比如2.5字节,有的约定的结束字符

我看有协议的是设置的硬件的超时,需要配置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理解了一般,这个超时时间是函数调用以后开始算起的,不是接收到串口数据以后开始计算的,这个时间应该算 ...

嗯嗯,是的,那感觉超时还是容易的,比如调用这个函数时我设置超时时间为100ms,而实际第一个数据发送的时间时在我调用接收函数后的第98ms,那就很容易超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