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于M0和M3的浮点库Qfplib

楼主(2022-03-0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我收藏夹里,不过我用的M0支持浮点数运算,没有用过软件的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我收藏夹里,不过我用的M0支持浮点数运算,没有用过软件的库

这个库主要是带了浮点的三角函数库,比IDE自带的C库能快点,还不错。

网友B:
相比TI的IQmath有优势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相比TI的IQmath有优势吗?

这得比较下,还没比较过。

网友:
这个库不错,可以计算三角函数

网友C:
为啥在ac5和ac6下编译都会报错啊?已经替换"@"为";"了,又提示".global"开头的定义不合法,有没有大神知道该怎么处理?

网友:
不错,居然能找到这种东西。要是有工程测试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在ac5和ac6下编译都会报错啊?已经替换"@"为";"了,又提示".global"开头的定义不合法,有没有大神知道 ...

.global是GCC,使用AC6的话,这里选择AUTO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.global是GCC,使用AC6的话,这里选择AUTO试试。

Asm选项卡里用的就是armclang(auto select),确实报错,然后在文件单独设置里选择不同的asm编译器风格,也全都在报错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.global是GCC,使用AC6的话,这里选择AUTO试试。

上传一个用CubeMX生成的工程,可以正常编译,把qfplib-m3.s打开编译就会开始报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上传一个用CubeMX生成的工程,可以正常编译,把qfplib-m3.s打开编译就会开始报错了

还真不行,主要是这个没识别。

.macro fadd_s0b xm,ym,xe,ye,neg

网友D(2024-05-28):
引用 楼主:
还真不行,主要是这个没识别。

.macro fadd_s0b xm,ym,xe,ye,neg

我要在keil下调用这个汇编函数库应该要怎么弄,参考了很多地方,没找到解决方法,.s文件编译的时候报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要在keil下调用这个汇编函数库应该要怎么弄,参考了很多地方,没找到解决方法,.s文件编译的时候报错

不用把.s和.a添加到工程,只需要包含头文件,在工程里添加路径,然后在linker里添加.a文件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用把.s和.a添加到工程,只需要包含头文件,在工程里添加路径,然后在linker里添加.a文件就行。

我通过这个东西搞定了,目前调大我算法参数的情况下,似乎在运算过程中出现了精度损失的情况,最后结果计算为0

网友:
居然浮点运算KEIL比IAR还快不少,以前一直认知上觉得IAR编译效率上比KEIL强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