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请教一个DMA缓冲区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04):
如题,我串口接收开了DMA,循环模式接收到数据放到一个(缓冲区)数组里,请教下我能不能不开DMA中断,在主程序中进行读写这个(缓冲区)数组;请教下两个地方的读写有没有冲突?

网友:
在串口的回调里面更好。因为DMA传输有下面这么个问题。

网友:
你是循环模式,不开中断怎么知道什么时候DMA传输完成,要是你和DMA抢夺内存使用权会出错的。

楼主:
我程序需要不停的处理串口过来的数据,而且不能进中断;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类似环形FIFO一样,DMA不停的环形压栈;我主程序中去不停地读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程序需要不停的处理串口过来的数据,而且不能进中断;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类似环形FIFO一样,DMA不停的环形 ...

可以,你得保证,FIFO不会发生溢出。自己维护读指针,写入指针从DMA读出来就行有相关函数。
推荐读下KFIFO相关文章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程序需要不停的处理串口过来的数据,而且不能进中断;我的想法是能不能类似环形FIFO一样,DMA不停的环形 ...

DMA双缓冲。此时可以把DMA中断开启了,注意传输完成标志状态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A双缓冲。此时可以把DMA中断开启了,注意传输完成标志状态即可。

好的,多谢!

网友:
可以不是用中断,如果实时性要求不高,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传输完成,只需要在cpu空闲的时候去dma的buf取出数据来处理就好了,下面是在项目中实际使用的无中断dma版本串口驱动uart.h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ile         uart.h
* @author         mojinpan
* @copyright (c) 2018-20xx JL Tech. Co., Ltd.
* @brief         串口驱动,DMA环形buf方式
* @version         V1.4
* @date         2020-11-22
*
* @par 功能说明
* @details
* 1.提供STM32H7系列CPU的UART驱动支持
* 2.提供将printf重定向到指定UART的支持
*
* @par 移植说明
* @details
* 1.定义硬件管脚宏定义
* 2.定义UART对象
* 4.调用UART_Init()进行初始化
* 5.调用Uart_Link2Console()重定向printf和scanf到指定串口(非必须)
*
* @par 调用说明
* @details
* 1.调用UART_Send()发数据
* 2.必须通过UART_GetDataLen()查询是否有接收数据并调用UART_Recv()从buf中取出数据
* 3.接收数据的轮询间隔由UART_BUF_LEN的大小及波特率决定,未能及时取走数据会存在被覆盖的风险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ndef __UART_H__
#define __UART_H__

#if defined(__cplusplus)
extern "C" {
#endif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eader Files 头文件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cro Definition 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#define STDIO_IS_UART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uart重定向到stdout和stdin
#define UART_BUF_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环形buf长度
#define UART_TIMEOUT_MAX                10000                //超时等待,n个时钟周期
//debug信息输出方式
#define UART_DEBUG(...)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__VA_ARGS__);printf("\r\n")
//uart通道定义
#define COM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PUART1
#define COM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
#define COM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
#define COM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
#define COM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4
#define COM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5
#define COM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6
#define COM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7
#define COM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8

//uart状态
#define UART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
#define UART_SET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#define UART_DATA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
#define UART_WIRTE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 Type 数据类型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/* @brief uart对象
typedef struct
{
        USART_TypeDef* id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基地址
        uint32_t bp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
        uint32_t sta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art当前状态,具体定义见宏定义
       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;                //uart配置信息
        DMA_HandleTypeDef hdma_rx;                //rx的dma信息
        struc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rx的环形buf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       iIdx;
                uint32_t        oIdx;
        uint8_t*        data;
        size_t    len;
        }rbuf;
} UART_Device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tion declaration 函数声明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art_Init(UART_Device* dev,USART_TypeDef* uart,uint32_t bps,uint8_t* buf,size_t len);
uint8_t UART_Send(UART_Device* dev,uint8_t *buf, size_t len);
uint32_t UART_Recv(UART_Device* dev,uint8_t *buf, size_t len);
uint32_t UART_GetDataLen(UART_Device* dev);
void Uart_ClearBuf(UART_Device *dev);

void Uart_Link2Console(UART_Device *uart);
signed char Uart_ConsoleRecvByte(char* recvData);
void Uart_ConsoleSendByte(const char data);
void Uart_ConsoleSend(uint8_t *buf, size_t len);
uint8_t Uart_DeInit(UART_Device* dev);

#if defined(__cplusplus)
}
#endif

#endif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END OF FILE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art.c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file         uart.c
* @author         mojinpan
* @copyright (c) 2018-20xx JL Tech. Co., Ltd.
* @brief         串口驱动,DMA环形buf方式
* @version         V1.4
* @date         2020-11-22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0
* @date         2020-04-22
* @details
* 1.将STM32F7的串口驱动移植到STM32H7上
* 2.增加UART_NEW()的宏定义用于将对象结构件UART_Device强制指定到SRAM中,否则DMA无法访问buf
* 3.UART_Recv()函数增加对Dcache的清除操作,以便正确读取到SRAM中buf的数据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1
* @date         2020-07-07
* @details
* 1.完善驱动,将所有串口都引出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2
* @date         2020-07-28
* @details
* 1.扩大UART_Recv()中删除Dcache的范围,解决buf最后4个字节,在连续数据输入时可能无法更新的bug
* 2.DmaInit()中按照勘误要求在UART使用DMA时需对SxCR的bit20进行置位,以解决数据可能被冻结的bug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3
* @date         2020-08-31
* @details
* 1.RX和TX改为初始化成上拉模式,解决TTL模式下外部没有上拉电阻的时候出现乱码的问题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4
* @date         2020-11-22
* @details
* 1.增加STDIO_IS_UART的宏定义来控制是否做stdout和stdin的重定向
*
* @version         V1.4
* @date         2021-04-12
* @details
* 1.增加AC6编译器的支持
* 2.支持独立配置buf大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"bsp.h"
#include "uart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cro Definition 宏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lobal Variables 全局变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ART_Device* Puart;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初始化prtinf的底层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Link2Console(UART_Device *uart)
{
        Puart = uart;
}
#ifdef  STDIO_IS_UART

#if !defined(__MICROLIB)
//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)
__asm (".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\n\t");
void _sys_exit(int x) //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
{
  x = x;
}
//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, but _ttywrch was
void _ttywrch(int ch)
{
    ch = ch;
}
struct __FILE
{
  int handle;
};
FILE __stdout;

#endif

#if defined ( __GNUC__ ) && !defined (__clang__)
#define PutChar()  __io_putchar(int ch)
#else
#define PutChar()  fputc(int ch, FILE *f)

#endif // !defined(__MICROLIB)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发送一个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int SendChar(int ch)
{
        UART_Send(Puart,(uint8_t*)&ch,1);
    return ch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接收一个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int GetKey(void)
{
    uint8_t recvData;
        uint8_t i = 0;
        while(i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 = UART_GetDataLen(Puart);
        }
    UART_Recv(Puart,&recvData,1);
    return recvData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重定向_ttywrch函数,避免报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_ttywrch(int ch)
{
    SendChar(ch)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重定向_ferror函数,避免报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_ferror(FILE *f) {

  return EOF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定义_sys_exit()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_sys_exit(int x)
{
        x = x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重定向fputc函数,以实现支持printf函数,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PutChar()
{
  /* 实现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*/
        UART_Send(Puart,(uint8_t*)&ch,1);
  return ch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重定向fgetc函数,以支持scanf、getchar等函数,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fgetc(FILE *f)
{
        return (GetKey());
}
#endif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Console接收一个字符,非阻塞式
* @return 0:接收成功,-1:接收失败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igned char Uart_ConsoleRecvByte(char* recvData)
{
    if( UART_GetDataLen(Puar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ART_Recv(Puart,(uint8_t*)recvData,1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return -1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 Console显示一个字符
* @param         data:需发送的字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ConsoleSendByte(const char data)
{
        putchar(data)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串口发送函数
* @param        uart: uart对象
* @param        Buf:数据存放指针
* @param        len:发送长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ART_Send(UART_Device* dev,uint8_t *buf, size_t len)
{
    //合法性检查
    if(buf == NULL)return UART_DATA_ERR;
    if(len == NULL)return UART_DATA_ERR;
        if(HAL_UART_Transmit(&(dev->huart),buf,len,UART_TIMEOUT_MAX) != HAL_OK){return UART_WIRTE_ERR;}

        return UART_OK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 Console发送
* @param        Buf:数据存放指针
* @param        len:发送长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ConsoleSend(uint8_t *buf, size_t len)
{
        UART_Send(Puart,buf,len)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串口接收函数,从缓冲区中取接收数据
* @param        uart: uart对象
* @param        Buf:数据存放指针
* @param        len:接收长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32_t UART_Recv(UART_Device *dev,uint8_t *buf,size_t len)
{
        uint32_t i = 0;

    dev->rbuf.iIdx = dev->rbuf.len - __HAL_DMA_GET_COUNTER(&dev->hdma_rx);

        //删除对应区域的Dcache,以便直接读取sram中内容
    //cache按照32字节为块处理,+32保证整个块全部都能处理到
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(dev->rbuf.data),dev->rbuf.len+32);

        for(i = 0;i < len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ev->rbuf.oIdx == dev->rbuf.iIdx)
                {   // No Len dat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uf[i] = dev->rbuf.data[dev->rbuf.oIdx];
                dev->rbuf.oIdx++;
        dev->rbuf.oIdx = dev->rbuf.oIdx % dev->rbuf.len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i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  清空缓存
* @param        uart: uart对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ClearBuf(UART_Device *dev)
{
    dev->rbuf.iIdx = dev->rbuf.len - __HAL_DMA_GET_COUNTER(&dev->hdma_rx);
    dev->rbuf.oIdx = dev->rbuf.iIdx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获取缓冲区数据长度
* @param        dev: uart对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32_t UART_GetDataLen(UART_Device* dev)
{
    dev->rbuf.iIdx = dev->rbuf.len - __HAL_DMA_GET_COUNTER(&dev->hdma_rx);
    return (dev->rbuf.iIdx - dev->rbuf.oIdx + dev->rbuf.len) %  dev->rbuf.len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 初始化uart的gpio
* @param dev 设备对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32_t IoInit(UART_Device* dev)
{
    if(dev->idx == COM0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0_RX) &&  (defined COM0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0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0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0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1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1_RX) &&  (defined COM1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1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1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1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2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2_RX) &&  (defined COM2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2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2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2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3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3_RX) &&  (defined COM3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3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3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3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4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4_RX) &&  (defined COM4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4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4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4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5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5_RX) &&  (defined COM5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5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5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5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6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6_RX) &&  (defined COM6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6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6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6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7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7_RX) &&  (defined COM7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7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7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7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COM8){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8_RX) &&  (defined COM8_TX)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8_R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        GPIO_Init(COM8_TX,GPIO_AF_PP_PULLUP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8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
    {

    }

        return UART_OK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串口DMA初始化
* @param dev 设备对象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tatic uint32_t DmaInit(UART_Device* dev)
{
    if(dev->idx == LPUART1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BDMA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BDMA_Channel0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BDMA_REQUEST_LPUART1_RX 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1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0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1_RX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2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1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2_RX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3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2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3_RX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4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3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4_RX;
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5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4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5_RX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6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5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SART6_RX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7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6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7_RX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8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()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stance = DMA1_Stream7;
                dev->hdma_rx.Init.Request = DMA_REQUEST_UART8_RX;
    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UART_DEBUG("Uart port error!");
        return UART_SET_ERR;
    }

    dev->hdma_rx.Init.Direction = DMA_PERIPH_TO_MEMORY;
    dev->hdma_rx.Init.PeriphInc = DMA_PINC_DISABLE;
    dev->hdma_rx.Init.MemInc = DMA_MINC_ENABLE;
    dev->hdma_rx.Init.PeriphDataAlignment = DMA_PDATAALIGN_BYTE;
    dev->hdma_rx.Init.MemDataAlignment = DMA_MDATAALIGN_BYTE;
    dev->hdma_rx.Init.Mode = DMA_CIRCULAR;
    dev->hdma_rx.Init.Priority = DMA_PRIORITY_LOW;
    dev->hdma_rx.Init.FIFOMode = DMA_FIFOMODE_DISABLE;
    dev->hdma_rx.Init.FIFOThreshold = DMA_FIFO_THRESHOLD_FULL;
    dev->hdma_rx.Init.MemBurst = DMA_MBURST_INC16;
    dev->hdma_rx.Init.PeriphBurst = DMA_PBURST_INC16;
    //按照STM32H750的勘误要求uart如果使用dma,对应的SxCR bit20必须置位
    ((DMA_Stream_TypeDef *)(dev->hdma_rx.Instance))->CR |= 0x100000;
    if (HAL_DMA_Init(&(dev->hdma_rx)) 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
        __HAL_LINKDMA(&(dev->huart),hdmarx,dev->hdma_rx);

        return UART_OK;
}
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串口初始化
* @param dev 设备对象
* @param uart 串口
* @param bps 波特率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art_Init(UART_Device* dev,USART_TypeDef* uart,uint32_t bps,uint8_t* buf,size_t len)
{
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RCC_PeriphClkInit;

    dev->idx = uart;
    dev->bps = bps;
    dev->rbuf.len = len;
    dev->rbuf.data = buf;

        IoInit(dev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

    if(dev->idx == LPUART1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LPUART1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Lpuart1ClockSelection  = RCC_LPUART1CLKSOURCE_D3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LPUART1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1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16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16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16CLKSOURCE_D2PCLK2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2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3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SART3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4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ART4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5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ART5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6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16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16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16CLKSOURCE_D2PCLK2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SART6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7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ART7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8){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PeriphClockSelection          = RCC_PERIPHCLK_USART234578;
                RCC_PeriphClkInit.Usart234578ClockSelection  = RCC_USART234578CLKSOURCE_D2PCLK1;
               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(&RCC_PeriphClkInit);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ART8_CLK_ENABLE();
        }
        dev->huart.Instanc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dev->id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信息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Bau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dev->bp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WordLeng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WORDLENGTH_8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StopBi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STOPBITS_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bit停止位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Pari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PARITY_NON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奇偶校验位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MODE_TX_R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收发模式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HwFlowCt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HWCONTROL_NON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硬件流控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OverSampl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OVERSAMPLING_16;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OneBitSampl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;
        dev->huart.Init.ClockPrescaler          = UART_PRESCALER_DIV1;
        dev->huart.AdvancedInit.AdvFeatureInit         = UART_ADVFEATURE_NO_INIT;

        if (HAL_UART_Init(&(dev->huart)) 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
    if (HAL_UARTEx_SetRxFifoThreshold(&(dev->huart),UART_RXFIFO_THRESHOLD_8_8) 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
        if (HAL_UARTEx_DisableFifoMode(&(dev->huart)) 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

        if (DmaInit(dev)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dma
        if (HAL_UART_Receive_DMA(&(dev->huart),dev->rbuf.data,dev->rbuf.len)!= HAL_OK){return UART_SET_ERR;}
    Uart_ClearBuf(dev);

    return UART_OK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串口GPIO解绑
* @param gpiox 端口号
* @param gpio_pin 管脚号
* @param alternate 复用模式
* @note 此函数是用于适应GPIO宏定义格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art_GpioDeInit(GPIO_TypeDef* gpiox,uint16_t gpio_pin,uint8_t alternate)
{
    HAL_GPIO_DeInit(gpiox, gpio_pin);
}
/**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brief 串口解绑
* @param dev 设备对象
* @note 主要是用于配合boot模式使用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8_t Uart_DeInit(UART_Device* dev)
{
    if(dev->idx == LPUART1){
        __HAL_RCC_LPUART1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0_RX) &&  (defined COM0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0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0_R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0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1){
        __HAL_RCC_USART1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1_RX) &&  (defined COM1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1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1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1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2){
               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2_RX) &&  (defined COM2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2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2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2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3){
        __HAL_RCC_USART3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3_RX) &&  (defined COM3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3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3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3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4){
        __HAL_RCC_UART4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4_RX) &&  (defined COM4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4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4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4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5){
        __HAL_RCC_UART5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5_RX) &&  (defined COM5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5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5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5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SART6){
        __HAL_RCC_USART6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6_RX) &&  (defined COM6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6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6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6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7){
        __HAL_RCC_UART7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7_RX) &&  (defined COM7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7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7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7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else if(dev->idx == UART8){
        __HAL_RCC_UART8_CLK_DISABLE();
        #if (defined COM8_RX) &&  (defined COM8_TX)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8_RX);
        Uart_GpioDeInit(COM8_TX);
        #else
        UART_DEBUG("COM8 prot not define!");
        #endif
        }
    HAL_DMA_DeInit(&(dev->hdma_rx));

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END OF FILE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art.h

uart.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