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多个DMA通道同时收到消息会冲突吗?

楼主(2022-03-04):
    请教各位,如果我开通多个串口通信,但是串口收发数据占用时间较长,那么如果同时多个DMA通道有收(发)数据发生的时候,会不会出现冲突,造成数据丢失的风险呢?

网友:
没问题,由于串口的速度比较慢,所有全部打开都处理的过来。

串口中断都处理的过来。

网友:
不会,逻辑上DMA是硬件实现的,支持并发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大佬。我自己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冲突的,但是各个通道都是共用的同一个DMA,不敢确认会不会存在风险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大佬。我自己测试的时候没有发现有冲突的,但是各个通道都是共用的同一个DMA,不敢确认会不 ...

我之前也有这种疑问
比如你使用了两个串口和使用的同一个DMA的4个通道,在某一时刻两个串口同时接收到了数据,在串口接收寄存器更新新的数据前,DMA会先后把两个串口的数据搬运到你的buff,这是由于DMA的带宽远大于串口的带宽,完全能够处理的过来

网友A(2023-04-26):
会有风险,同一个DMA不同通道有优先级,高优先级的优先处理,如果同时串口收发,会有丢包的风险。之前我测试过会有丢包的情况

网友(2023-10-16):
引用 网友A:
会有风险,同一个DMA不同通道有优先级,高优先级的优先处理,如果同时串口收发,会有丢包的风险。之前我测 ...

您好,您说的这个丢包现象是不是偶尔DMA少收数据?

网友:
同一个通道肯定不行。不同的通道随便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