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F429IGT6移植emWin AppWizard,出现问题

楼主(2022-03-04):
移植emWin显示是正常的,现在是要将AppWizard的程序添加进来,出现了未定义的参数,但是路径已经包含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!

程序附件如下: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inOPWTDyyHL2KYuOJu3K0g
提取码:r0qj

网友A:
看下第3版emWin教程的34章即可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第3版emWin教程的34章即可。
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429

嗯嗯 就是看着这个教程移植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 就是看着这个教程移植的

直接复制粘贴我的emWin包,都是修改好的。然后对比你的省事些,如果看教程没有找到哪里出错的话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复制粘贴我的emWin包,都是修改好的。然后对比你的省事些,如果看教程没有找到哪里出错的话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PadUzyJLUZ8C6DC0L77yw
提取码:p3i5
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所在,能帮忙看下吗?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PadUzyJLUZ8C6DC0L77yw
提取码:p3i5
实在是找不出问题所在,能帮忙 ...

帮你看了,直接替换成我的emWin软件包测试,貌似你没有替换,替换后就找到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看了,直接替换成我的emWin软件包测试,貌似你没有替换,替换后就找到问题了。

提示空间不足。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MZd4QLOD251dcm6L7-Ew5w
提取码:ve2w

网友B(2022-05-18):
老铁,你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,出现了未定义的参数,但是路径已经包含。我是F103RCT6+128*64的OLED屏幕,跟你的情况一模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老铁,你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了,出现了未定义的参数,但是路径已经包含。我是F103RCT6+128*64的OLED屏幕, ...

直接用管理员的那个版本的EMWIN

楼主:
你好 为什么移植624版本就会出现硬件异常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