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 手表例子如何实现某个图标隐藏

楼主(2022-03-04):
第一次发帖子,看了下GUIX 手表例子,上面状态栏发下某些情况下隐藏某个图标更好,而不是变灰,因为可能有很多图表要显示,先问下硬汉如何处理比较好,谢谢!

网友:
如果是控件实现的话,有专门的API

gx_widget_hide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,如果用gx_widget_hide隐藏后,会自动布局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个问题,如果用gx_widget_hide隐藏后,会自动布局吗?

自动布局怎么理解。

楼主:
比如状态栏右边显示三个图标,中间一个图标隐藏了,不自动布局应该会像下面这样显示吧
XXX
X X

楼主:
比如状态栏右边三个图标,因为一些原因隐藏了一个图标,只显示两个,如下
X X X
X    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