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PI/QSPI] STM32H7 双机SPI通信接收问题

楼主(2022-03-04):
STM32H7 双机SPI通信问题,
系统是两个STM32H7通过全双工SPI通信采用中断方式,从机负责做数据采样和计算,主机负责显示。现在采用的通信机制是,从机做完一次计算,发送一个IO中断通知主机发送控制指令去读相应的数据。
现在遇到问题是,主机接收到中断信号发送控制指令给从机,从机能进入SPI中断,并正常接收到指令,但是从机并不会马上调用SPI发送函数来发送数据(做其他任务中),等到从机调用发送函数后,主机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数据,主机也没有进入SIP中断。
1、这样的全双工通信是否主机、从机都会进入接收接收中断。
2、从机能调用发送函数主动发送数据吗?

网友:
这种的可以考虑用低功耗LPUART,,速度33Mbps,使用更简单。

1、都会进入的。
2、从机不能主动发。

网友A:
SPI 主从双机通讯的实现 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实验,从机用的 DMA 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PI 主从双机通讯的实现 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实验,从机用的 DMA 模式。

学习学习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