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ileX] 求助贴:nand flash filex-levlex出现文件系统挂载失败,错误码33

楼主(2022-03-04):
  我是用k9f1g08的nand flash芯片,移植按照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1598&highlight=nand%2Bflash吧友提供的目标进行移植操作,底层驱动读写操作测试没发现问题,格式化也提示成功,但是挂载文件系统:fx_media_open时,返回FX_BUFFER_ERROR错误,一直找不到问题,有人遇到这种问吗?各位大神求指导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下你的工程到百度云看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分享下你的工程到百度云看下。
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TjgUpyKthfN7ChDFjDt9g
提取码:aj23
这是我的工程,使用的是最新的6.1.10的release版本,移植的东西就这么点,是不是哪里有疏漏导致失败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fTjgUpyKthfN7ChDFjDt9g
提取码:aj23
这是我的工程,使用的是最新的 ...

方便帮我锁定下是那个位置返回的不,仅看你的代码还没有发现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帮我锁定下是那个位置返回的不,仅看你的代码还没有发现问题。

图片是我在线调试返回33的位置,fx_media_bytes_per_sector这个变量都是FF。请问硬汉,6.1.10这个版本nand flash有成功的例子吗?会不会跟版本有关系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图片是我在线调试返回33的位置,fx_media_bytes_per_sector这个变量都是FF。请问硬汉,6.1.10这个版本nan ...

我还没有测试过Filex的NAND,坛友分享的这个是成功的。

LevelX + NAND FLash STM32F407 移植成功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1598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没有测试过Filex的NAND,坛友分享的这个是成功的。

LevelX + NAND FLash STM32F407 移植成功

感谢硬汉哥回答,现在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block擦除后,我用hal库写任何一页,然后读取写入数据校验,校验OK,但是我写入后,spare区域也写入,就发现数据校验出错!这个会是硬件问题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哥回答,现在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block擦除后,我用hal库写任何一页,然后读取写入数据校 ...

关掉硬件ECC校验和Cache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关掉硬件ECC校验和Cache

感谢回复,我没有加入文件系统,单独操作page的main区,读写就成功,如果main区和spare区一起写,再读数据,就出问题了,都是乱码。试了关闭fsmc的ECC计算也是,不加文件系统,没有cache区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,我没有加入文件系统,单独操作page的main区,读写就成功,如果main区和spare区一起写,再读数 ...

找到原因了,硬件FSMC的ALE和CLE连接反了,我软件修改驱动:
#define CMD_AREA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(1U<<16U))  /* A16 = CLE high */
#define ADDR_AREA  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(1U<<17U))  /* A17 = ALE high */
后,虽然可以操作,但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原因了,硬件FSMC的ALE和CLE连接反了,我软件修改驱动:
#define CMD_AREA                   ((uint ...

这个地方经常入坑。

RL-FlashFS V6.X驱动NAND注意ALE和CLE地址设置,不要配置反了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4212&fromuid=58

网友(2022-10-19):
引用 楼主:
感谢硬汉哥回答,现在测试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block擦除后,我用hal库写任何一页,然后读取写入数据校 ...

哥们,你的错误怎么解决的,我现在也是一样的错误,也是返回FX_BUFFER_ERROR,不知道怎么搞

网友(2023-03-03):
filex能驱动一个page为8192字节的嘛?怎么代码里有限制大小为4096的。。。。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