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施密特触发器也有简单的滤波作用

楼主(2022-03-05):
(无正文)

网友(2023-04-04):
应该是有的,之前用新唐的一颗芯片,施密特需要代码中开启,如果没有开启还是会出现干扰IO的问题,总之程序有点不正常

网友:
其实就是迟滞比较器,在临界点频繁跳动的时候会不被不停的触发开启和关闭,所以要设置个余量,变化量够才触发,软件设计里也有类似算法,这种思路我软件设计中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