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+AD7606

楼主(2022-03-06):
最近在使用AD7606芯片做一个数据采集器,学习了安富莱相关例程,有几点不理解的,请大神赐教。

#define AD7606_RESULT()    *(__IO uint16_t *)0x6C400000void AD7606_ReadNowAdc(void)
{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1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1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2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2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3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3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4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4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5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5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6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6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7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7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8·Ñù±¾ */
}

AD7606的8路信号读取是有时间间隔的,连续的读取8路信号不会产生错误吗?

网友A:
顺序读取即可,在下次转换之前完成读取。

网友B:
参见并行接口访问时序,具体哪种我没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顺序读取即可,在下次转换之前完成读取。

您好,多谢回复。
我是这么理解的,读取(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  )这个地址的数据,作为第一路的输出,之后读取第二路时候,AD7606_RESULT()  这个地址内的数据刚好变成第二路吗?很明显c语言执行一句话的时间要比AD7606输出下一路的信号的时间要短。
还是说AD7606读取一次的信号存储在这个地址,以及之后的7个地址内,这个读取 (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  )语句是一次读取这个地址内的数据以及后面7个地址的数据,但是没有地址递增呢。

{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1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1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2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2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3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3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4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4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5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5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6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6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7·Ñù±¾ */
        g_tAD7606.sNowAdc[7] = AD7606_RESULT();        /* ¶áμú8·Ñù±¾ */
}

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赋值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见并行接口访问时序,具体哪种我没看:

您好,多谢回复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多谢回复。
我是这么理解的,读取(  g_tAD7606.sNowAdc[0] = AD7606_RESULT()  )这个地址的数据 ...

这个一定要看下时序图和对应的时序参数,比如我们这里仅关注连续8个通道的读取,不考虑下次启动转换的时间限制,你读取这8个通道的时间可以无限长,你要做的仅仅是顺序读取8次即可。
下面这两个参数只有最小值限制,没有最大值限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定要看下时序图和对应的时序参数,比如我们这里仅关注连续8个通道的读取,不考虑下次启动转换的时 ...

您好,多谢,最近忙,回复满了。
对于FSMC和AD7606,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定要看下时序图和对应的时序参数,比如我们这里仅关注连续8个通道的读取,不考虑下次启动转换的时 ...

多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开启一次转换,读取数据时。
执行这句语句,FSMC首先会自动配置时序,读取信号。
在经历过例程配置的地址建立时间(23.8s)和数据建立时间(23.8s)后,也就是CS和RD后赋值给数组。
接着CPU才会执行下一句数据读取。
即每次执行一路通道读取时候,程序会在这里卡这里(23.8s)+(23.8s)的时间来进行AD采集转换,而不是,简单的只是一句赋值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开启一次转换,读取数据时。

执行这句语句,FSMC首先会自动配置时序,读取信号 ...

23.8s? 这个从哪里得出来的。

他就是依次读取的,只要你没有开启下次转换,本次8个通道的时间可以不限,你可以这样操作下,用示波器把几个控制信号都接上看下波形效果,就更好理解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3.8s? 这个从哪里得出来的。

他就是依次读取的,只要你没有开启下次转换,本次8个通道的时间可以不 ...

写错了 ,应该是 RD高持续35.7ns,低电平持续23.8ns  开发用户手册里面配置的。 不是AD7606的最小值。
多谢啊,这块我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