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周报] 《安富莱嵌入式周报》第255期:2022.02.28--2022.03.06

楼主(2022-03-07):
本周更新一期视频教程:
视频教程第9期:STM32H7的GPIO专题,通过驱动源码,参考手册,数据手册应用笔记系统学习GPIO知识点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231

视频版:
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Ui4y1k7dx

1、FatFS作者ChaN老师新作

一如既往的漆包线风,手艺依旧很棒,这次设计的电源板,做成了双面板,并且做了铺铜设计,先铺绝缘层再铺铜皮。正面的器件需要接地就戳破绝缘层焊接到铜皮。

正反面设计:

原理图:

2、用于M0和M3的浮点库Qfplib

这个库非常不错,对于不带硬件浮点的M0和M3系列芯片来说,值得一用,特别是做了浮点三角函数,做了高度优化。

https://www.quinapalus.com/qfplib.html

与MDK和IAR带的C库比较,速度优势超级明显。

3、通过相位补偿将8通道非同步ADC采集设计成同步采集

TIPD167 reference design | TI.com

这个是TI提供的一个参考设计案例,非常有参考价值,使用相位补偿算法补偿多路复用ADC引入的额外相位延迟,从而产生与同步采样ADC等效的效果。

4、乐鑫的ESP-IDF VS Code 插件的新增功能

https://www.espressif.com/zh-hans/news/ESP-IDF_VS_Code_Extension

有兴趣可以试试:

更新:

5、上百个非常棒的技术博客

这个是发布在hacker news的一篇帖子,很多网友进行了推荐留言,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。

https://news.ycombinator.com/item?id=29237308#29237920

6、所有STM32系列DAC最高采样率比较

以STM32H7为例,实际测试过12MHz触发DAC+DMA也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随着程序的复杂会影响其它外设正常运行,这点在使用中要注意。

7、SEGGER发布AppWizard的表盘控件Gauge视频教程

8、万用表,LCR表最新进展

上次更新进展是2021-08-23,那个时候电压表、电流表和LCR表基本功能已调试完成,但是在温飘、精度、噪声、功耗方面进一步优化。

这次更新已经是第5版硬件设计了:
(1)外壳改为铝合金外壳
(2)2张板子,取消屏板

最早版本时的效果:

9、H7-TOOL本周进展

H7-TOOL详细介绍: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9934

1、提升 H7-TOOL示波器硬件指标, 设计250M采样率转接板

已经投板了,等回来了,开始设计软件支持。采用树莓派单片机RP2040直接驱方案,使用可编程IO可以做到250MHz的翻转速度。
原理图下载: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1148

【结构】
(1)大小和BNC头转接板差不多大,分2个板子,上下安装亚克力保护板
(2)上面的板子是引脚排针和BNC插座
(3)下面的板子是示波器核心部分

【主要指标】
(1)单通道250Msps,双通道125Msps
(2)模拟带宽 > 50M
(3)电压量程: ±40V ±10V ±2.5V ±1V ±250mV ±65mV ±16mV
(4)硬件触发 CH1或CH2触发源

【硬件方案】
(1)树莓派单片机 RP2040
(2)ADC选AD9288或MXT2088
(3)和TOOL通信方式串口或SPI待定

2、H7-TOOL的10个GPIO输入输出简易控制

TOOL有10个GPIO,D0到D9可供做普通GPIO使用。

设置方法:

3、H7-TOOL高速DAPLINK调试带看门狗的程序会出现打断点后,无法正常暂停,解决办法比较简单,在Option选项冻结看门狗即可

程序使用了看门狗不像低功耗,低功耗会直接调试不正常,而看门狗的话,如果在程序里面打了断点,会出现程序还在正常运行的假象

现象就是打断点的地方会一闪而过,闪烁过的时间由喂狗溢出时间决定。

解决办法比较简单:
芯片专门设计的功能,就是为了方便用户在低功耗和看门狗模式下载可以继续使用调试。以STM32H7为例,可以在MDK option选项的此处进行设置:

也可以直接调用API设置:

/** @brief  Freeze/Unfreeze Peripherals in Debug mode
  */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W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3FZ1 |= (DBGMCU_APB3FZ1_DBG_W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5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6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7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3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4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LPTIM1()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LP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I2C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I2C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I2C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|=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FDCAN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HFZ1 |= (DBGMCU_APB1HFZ1_DBG_FDCAN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8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TIM8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5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6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TIM17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HRTIM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|= (DBGMCU_APB2FZ1_DBG_HRTIM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I2C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I2C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LPTIM2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LPTIM3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LPTIM4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LPTIM5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RTC() 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RTC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_I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|= (DBGMCU_APB4FZ1_DBG_I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W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3FZ1  &= ~ (DBGMCU_APB3FZ1_DBG_W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5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6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7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3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4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TIM1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LPTIM1()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LP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I2C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I2C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I2C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1  &= ~ (DBGMCU_APB1LFZ1_DBG_I2C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FDCAN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HFZ1  &= ~ (DBGMCU_APB1HFZ1_DBG_FDCAN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8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TIM8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5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6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TIM17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TIM1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HRTIM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1  &= ~ (DBGMCU_APB2FZ1_DBG_HRTIM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I2C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I2C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LPTIM2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LPTIM3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LPTIM4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LPTIM5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LP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RTC() 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RTC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_I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1  &= ~ (DBGMCU_APB4FZ1_DBG_IWDG1))

#if defined(DUAL_CORE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WDG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|= (DBGMCU_APB4FZ2_DBG_IWDG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WWDG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WWDG2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WDG2()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IWDG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WWDG2()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WWDG2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W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3FZ2 |= (DBGMCU_APB3FZ2_DBG_W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5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6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7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3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4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LPTIM1()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LP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2C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2C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2C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|=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FDCAN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HFZ2 |= (DBGMCU_APB1HFZ2_DBG_FDCAN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8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TIM8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5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6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TIM17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HRTIM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|= (DBGMCU_APB2FZ2_DBG_HRTIM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2C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I2C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LPTIM2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LPTIM3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LPTIM4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LPTIM5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RTC() 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RTC))
#define __HAL_DBGMCU_FREEZE2_I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|= (DBGMCU_APB4FZ2_DBG_I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W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3FZ2  &= ~ (DBGMCU_APB3FZ2_DBG_WWDG1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5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6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7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2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3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4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TIM1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LPTIM1()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LP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2C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2C2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2C3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1LFZ2  &= ~ (DBGMCU_APB1LFZ2_DBG_I2C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FDCAN()          (DBGMCU->APB1HFZ2  &= ~ (DBGMCU_APB1HFZ2_DBG_FDCAN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8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TIM8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5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6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6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TIM17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TIM17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HRTIM()          (DBGMCU->APB2FZ2  &= ~ (DBGMCU_APB2FZ2_DBG_HRTIM))
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2C4()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I2C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LPTIM2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2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LPTIM3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3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LPTIM4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4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LPTIM5()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LPTIM5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RTC()  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RTC))
#define __HAL_DBGMCU_UnFreeze2_IWDG1()          (DBGMCU->APB4FZ2  &= ~ (DBGMCU_APB4FZ2_DBG_IWDG1))

#endif /*DUAL_CORE*/

楼主:
更新完毕。

网友A:
万用表终于有进展了,这是准备开卖了?

网友:
感谢群主的辛勤工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万用表终于有进展了,这是准备开卖了?

在测试新版硬件中。

网友B:
LCR测量频率最大多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CR测量频率最大多大

还没有做定标,定标后分享下。

网友C:
确实很快,我在国产M0上,主频32MHz,用atan2()是700多uS,用qfp_fatan2()只要40uS。我把.S转成.a库大家可以在M0上调用测试速度。

libafplib.a

网友:
测试下,能不能发言

网友D:
LCR 什么时候开卖?或者样机也卖吗?市场上买了不少,也坏了不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CR 什么时候开卖?或者样机也卖吗?市场上买了不少,也坏了不少。

最近还在测评第5版硬件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确实很快,我在国产M0上,主频32MHz,用atan2()是700多uS,用qfp_fatan2()只要40uS。我把.S转成.a库大家可 ...

您好!请教一下,您是如何把 .s转成.a库的,使用的什么工具吗?以及Keil 下是否可以调用 .a库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