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GUIX按钮设置了Auto Reset后,出现了无限自动重复的问题

楼主(2022-03-07):
制作界面时,选择了Auto Reset后,在进行屏幕操作时,仅短暂按下了一次按键后松开,发现按键不会自动弹起,而是一直保持着按钮点击的状态;
看代码发现,程序一直能够接收到这个按键按下的事件,导致程序始终在处理这个事件。
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处在了哪里,按理来说松开触摸后会松开(没进入PEN-UP)。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正确接收到松手消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正确接收到松手消息。

一直在接收按下事件,就算手松开了也是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.原来是我把Azure_RTOS编译成库了,在最初生成库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函数似乎不会自动编译,后面调试的时候又用到了,重新生成一次库文件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.原来是我把Azure_RTOS编译成库了,在最初生成库的时候没有用到的函数似乎不会自动编译,后面调试 ...

还是用源码好。